[顯示卡] 微星NX8500GT-TD1GE炸零件

楼主(2014-12-04):
小弟我在公司挖到這張卡
在上機測試前只目視到板上有一顆貼片電容有破損
結果測試時發現電源不啟動
換機台測試就爆火花了= =
想請問是只要換那一顆貼片電容就可以?
還有貼片電容的型號及各項數值?

网友A:
先把它拿掉看看阻抗應該就會上升了

那是電源濾波用MLCC 可以在廢版上找  或是直接塞個16V的電容

如果那邊電壓很低  那就在下降  保險是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它拿掉看看阻抗應該就會上升了

那是電源濾波用MLCC 可以在廢版上找  或是直接塞個16V的電容

了解
那再請問一下
此料件在光華是否找得到
是只要16V的就可以了?
有無建議的廠牌及型號可提供?
第一次接觸這種的問題多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
那再請問一下
此料件在光華是否找得到

買不到  光華店員 大概沒看過這種東西吧

沒裝是差在穩定性   漣波毛刺會多一些

3/2  還可以不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不到  光華店員 大概沒看過這種東西吧

沒裝是差在穩定性   漣波毛刺會多一些

了解
小弟我有空時再拆除後測試看看
另看到上方有大電容孔位是否意味可改裝一顆電解電容上去替代?(甚至替代這三顆?)
可以的話建議容值大概多少?

网友:
LOW ESR系列的電容 可以裝預留孔位上的

MLCC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那兩個顆零買要你十塊錢 所以還是別拿掉吧

网友:
25V 10uF SMD電容 最好3個都換掉.

网友:
光華是光華商場嗎?十幾年前聽說要改建,就沒去過了,不過零件的話,我都是跑西寧廣場(也不知道還在不在).
元件大大的功力真好,在南部嗎?有收學生嗎,我要報名n_014|

网友:
跟我這一篇壞掉的地方好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8500GT
我是直接在廢版找一顆看起來很像的換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