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儀器的液晶模組 DMF682A 偏光老化能修嗎?

楼主(2014-12-04):
以前常用的儀器 NEUTRIK A2 音頻測試儀,有一陣沒用了今天拿出來要用一看液晶模組老化變暗看不清楚了。
上面有斷線的情況是我拆開液晶板後又裝回的現象,應該是用酒精清一清導電橡皮後就會好吧!

偏光老化現象這樣看最明顯。

這是這塊模組的電路與型號。

我對數位設備的不專長,想請問各位不知哪裡能買到這塊螢幕或是北部的人有人會修?
在這裏看到許多專家連大尺寸的液晶電視都能自己換偏光片,這個小尺寸的單色液晶應該也能換。

願意付費趕快修好,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A:
1.運氣好換上偏光膜就好.
2.或上掏寶

http://s.taobao.com/search?q=DMF ... d=tbindexz_20141204
3.看來液晶中間偏黑一團,有可能是背光板長期工作過熱造成,可能已傷到液晶玻璃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問一下 DAVE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53573-1-2.html

上次有看到這篇跟著手癢拿出一台同樣黑螢幕的溫度計來開刀,撕掉變質的背後鋁箔層後看到有不平殘膠拿出溶劑來擦,越擦越慘就此報銷了。
這片螢幕是有背光光源的所以應該後面沒有反光鋁箔層,我也已經不敢再亂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運氣好換上偏光膜就好.
2.或上掏寶

上掏寶是不得已的作法,如果痞友行的話要給自己人賺。

此機少用且內部溫度不高,應該是年事已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掏寶是不得已的作法,如果痞友行的話要給自己人賺。

此機少用且內部溫度不高,應該是年事已久了。 ...

我有一台測光表也是這樣,正想ㄠ誰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測光表也是這樣,正想ㄠ誰來換........

您可以ㄠ,大家也高興給你ㄠ!

我只能出重金懸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可以ㄠ,大家也高興給你ㄠ!

我只能出重金懸賞。

你誤會了!ㄠ我也會付費的。
我其實有偏光膜,但是只有一種規格,除非角度剛剛好,否則也不能用。
有在換偏光膜的朋友都會裁剪掉一些剩下偏光膜,若角度合適,拿來貼這種小螢幕就可以了。

网友D:
上個月一位癖友拿機車液晶面板來,也是變黑老化
我把它放入冷凍庫,跟她說:明天來取回

网友E:
換偏光膜就可以完修喔!
可能狀況會發現顏色不一樣,不龜毛就用LCD偏光膜,如很在意,沒屋頂有人專賣偏光膜可以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有看到這篇跟著手癢拿出一台同樣黑螢幕的溫度計來開刀,撕掉變質的背後鋁箔層後看到有不平殘膠拿出溶 ...

duke83大那是沒撕到偏光膜,是只撕到偏光膜上層,也就是說偏光膜下面就是玻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偏光膜就可以完修喔!
可能狀況會發現顏色不一樣,不龜毛就用LCD偏光膜,如很在意,沒屋頂有人專賣偏光膜 ...

寄給您處理好嗎?單獨一塊 LCD 模組沒有主機能夠測試嗎?
早上掏寶問過幾家,新品很貴的實在買不下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寄給您處理好嗎?單獨一塊 LCD 模組沒有主機能夠測試嗎?
早上掏寶問過幾家,新品很貴的實在買不下手。

我怕弄壞賠不起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誤會了!ㄠ我也會付費的。
我其實有偏光膜,但是只有一種規格,除非角度剛剛好,否則也不能用。
有在換 ...

如果我知道的是沒有錯的話。。。。。

偏光膜的角度,你自己轉一轉,要什麼角度就有什麼角度。

(上述有錯請他人不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怕弄壞賠不起阿~~~~

沒關係,弄壞算我的。
我有找到新品可買,真弄壞我也就對這片死心了。

我擔心的是不是要連同主機一起寄給您才能知道有無修成功?

网友E:
請問那LCD尺寸多大呢,我先看鄭大送我的偏光膜還夠不夠,如夠您再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一位癖友拿機車液晶面板來,也是變黑老化
我把它放入冷凍庫,跟她說:明天來取回 ...

>跟她說:明天來取回

MM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換偏光膜就可以完修喔!
可能狀況會發現顏色不一樣,不龜毛就用LCD偏光膜,如很在意,沒屋頂有人專賣偏光膜 ...

Wish大有工作給你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那LCD尺寸多大呢,我先看鄭大送我的偏光膜還夠不夠,如夠您再寄喔!

您知道這塊 LCD 的偏光角度嗎?還是需要旋轉角度來測試?

网友:
duke83大,可以麻煩您給我長寬嗎,因5寸是斜對角,我量量我這的剩料夠不夠

网友:
我這有0度,璇轉角度貼上的喔!

网友:
來,有關偏光膜的教學:
簡易型液晶面板偏光膜角度測量器製作暨角度測量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21-1-1.html

「偏光片、偏光板、偏光膜、偏振片、偏振膜」角度與裁切
http://bbs.pigoo.com/thread-49198-1-1.html

网友E:
duke83大剛剛量我這尺寸不夠大說,我只有70×18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duke83大剛剛量我這尺寸不夠大說,我只有70×180mm

那我去買來給你貼或是你去拿我買單。

我在擔心機器怎麼寄給您試,重量有 10 公斤要有堅固的箱子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去買來給你貼或是你去拿我買單。

我在擔心機器怎麼寄給您試,重量有 10 公斤要有堅固的箱子才行。

哇這麼重,我怕的是貨運會重放摔壞,其實換那面板只要把上下偏光膜都撕下,撕到摸到的是玻璃,就可看角度貼上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這麼重,我怕的是貨運會重放摔壞,其實換那面板只要把上下偏光膜都撕下,撕到摸到的是玻璃,就可看角度 ...

要經過兩次的運送是我最擔心的地方,此機結構不堅固萬一有閃失很易受損,所以原先是想北部痞友操刀我親自運送。

或是我先去買偏光膜,先拿其他設備的便宜螢幕來練習,這類文件有看過幾篇但沒實做過總會擔心。
我想請問施工步驟是不是這樣,不管買來的偏光膜是幾度,先撕掉正面的舊膜後旋轉到正確角度後貼上新膜,撕掉舊背膜後再與正面差 90 度貼上新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經過兩次的運送是我最擔心的地方,此機結構不堅固萬一有閃失很易受損,所以原先是想北部痞友操刀我親自 ...

這樣沒錯

小弟上次修1台車用7吋LCD電視,症狀跟您很像,就是舊膜撕下來,開機後新膜上去合,轉到角度正確後描下需要大小,再剪下來貼上就好了

因為小弟的新膜是從報廢LCD上撕下來的(又是做人情,也別指望小弟出料),所以完全不考慮損耗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經過兩次的運送是我最擔心的地方,此機結構不堅固萬一有閃失很易受損,所以原先是想北部痞友操刀我親自 ...

台北提供二片破的LCM供練手,
只要最後再把屍體還給我就行了,
有興趣再連絡大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北提供二片破的LCM供練手,
只要最後再把屍體還給我就行了,
有興趣再連絡大胖!

感謝您的好意,我有許多新的 LCD 可以練習,是以前請工廠訂製的剩料,現在很少用了。

网友:
那個不要殺啦,我這個是正統的LCM,和目標物比較接近!

楼主:
開始研究這個 LCM 與偏光膜。

發現撕下來的這種上層偏光膜只有分垂直與水平兩種角度,每轉 90 度就會就會由暗變亮或由亮變暗,所以在這裡角度也不用很精確。
下膜或背膜是銀色偏光膜,用上膜來轉 90 度來用好像不適合,應該要找機車液晶用的來貼才對,液晶電視用的比較不合用。

我再研究個幾天應該就能夠自行施工了,希望如此。

网友E:
引用 楼主:
開始研究這個 LCM 與偏光膜。

發現撕下來的這種上層偏光膜只有分垂直與水平兩種角度,每轉 90 度就會就會 ...

duke83大厲害,機車儀表用的偏光片的顯示對比會比較清楚,祝完修PO上來給小弟學習學習n_0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duke83大厲害,機車儀表用的偏光片的顯示對比會比較清楚,祝完修PO上來給小弟學習學習 ...

銀色下偏光膜比較貴又有多種透光度可選,不知要用哪一種的還在研究中。

目前我看到電子設備用的那幾種 LCD 都是貼銀色下偏光膜,出問題的也是銀色下偏光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銀色下偏光膜比較貴又有多種透光度可選,不知要用哪一種的還在研究中。

目前我看到電子設備用的那幾種 L ...

duke83大上次我拆儀表發現那銀色也是另貼在偏光片上,不知您拆的是否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duke83大上次我拆儀表發現那銀色也是另貼在偏光片上,不知您拆的是否也是 ...

我的也是這樣二層。是由銀色反光層的材料或厚度不同來控制透光率,50% 80% 90% 都有。
現在在賣的已經是將偏光與反光黏好在一起,不用分別黏兩次,所以也比一般偏光膜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好意,我有許多新的 LCD 可以練習,是以前請工廠訂製的剩料,現在很少用了。

大大, 這個LCD啥式樣, 有樣品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這個LCD啥式樣, 有樣品嗎 ?

樣品有,合用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樣品有,合用嗎?

大大, 請問PITCH2.0 可不可以直接插到面包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請問PITCH2.0 可不可以直接插到面包板 ?

當然不行,腳少就好辦腳多就得照規矩來,只能加塊轉接板,或是電路板直接畫程式再慢慢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