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引擎冷卻液是否清澈無色的 ?

楼主(2014-12-05):
幫人家檢查汽車的冷卻水, 發現有頗為嚴重的生鏽現象, 冷卻液也不是記憶中那種淺淺綠色, 而是清澈無色的

是不是修車的惡搞的結果呢, 沒看過這樣生鏽的

車主說, 每一萬公里保養, 修車保養的那人每次都叫他最好趕快換新車, 說三菱車賣中古不值錢的.

网友A:
水箱水綠色是因為加了水箱精,而水箱精的效果號稱是防鏽.

网友B:
清澈無色應該是車主自己補自來水的關係吧!或是車主不想加水箱精,車廠就直接加自來水進去

网友:
沒加水箱精一般也不會有問題
加了水箱精可 讓水0度不結冰 100度不沸騰
依添加比例不同 冰點與沸點 會跟著改變

网友C:
自來水+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水綠色是因為加了水箱精,而水箱精的效果號稱是防鏽.

是的,2年前幫她看過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澈無色應該是車主自己補自來水的關係吧!或是車主不想加水箱精,車廠就直接加自來水進去 ...

這不是車主自己搞的
她們是保養廠建議換啥都付錢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來水+1~

只能說,這年頭,一些人心變了惡

网友:
水箱精也是有無色的
只是鏽成這樣 加入的實在不是水箱精

网友D:
看漏出來的水情況吧
無色可能嗎  那生鏽可能是剛開始 或與趕快回原廠 還有救
但是她們會在意嗎  這種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漏出來的水情況吧
無色可能嗎  那生鏽可能是剛開始 或與趕快回原廠 還有救
但是她們會在意嗎  這種細節 ...

醫生是人, 醫人
修車的是人, 醫車
修飛機的是人, 醫飛機
病人不在意細節, 醫生可以缺醫德?
車主不懂細節, 修車的也可以缺德?
坐飛機的不懂飛機, 修的可以缺德, 坐的活該送死 ?
這道理不對呀, 車主不是沒付足夠的費用呀 !
那如果修電器的一樣缺德的話, 送修的也不懂, 這時也對嗎 ? 還有甚麼黑心事不會發生 ? 天下都有這類烏鴉, 難怪黑心油和黑心醬油都出現了.

网友E:
內燃機冷卻水是由純水+水箱精按比例調配而成的混合溶液...

添加水箱精目的是....
1.潤滑冷卻系統中的要角"循環水泵".....這點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啦,可是人家一直說有這項目的...

2.降低冷卻水的冰點(含防凍劑)

3避免汽缸套等冷卻系統零件生鏽(防鏽劑)

根據照片中水箱蓋口和副水箱情況研判,應該是有生鏽情況沒錯~~

建議清洗冷卻系統更換冷卻水、更換節溫器、檢查水箱上下軟水管情況並目視檢查引擎進出水口與軟管銜接處有無腐蝕情況..

网友E:
對了!~~冷卻水不管是啥顏色就是不會是透明無色的~~~

填充非純水以外的水會導致循環系統產生水垢阻塞冷熱排、水箱等小管道,甚至
影響水溫感應器的偵測....

對岸比較聰明,他們維修單上會有水箱精的名目,實際上勾兌色素...讓水有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燃機冷卻水是由純水+水箱精按比例調配而成的混合溶液...

添加水箱精目的是....

這東西是有潤滑作用的, 以前看過人家開車床和銑床加工廠, 有很長一段時間用過這種淡綠色或淡紅色的作為切削潤滑液, 刀具比較耐用, 久了也不會臭, 比較貴一些; 另外也有一種花生油似的, 用水調開後成牛奶色一樣, 英國 SHELL 出品的, 相對便宜, 但是用久了會變臭, 估計現在 CNC 加工業應該還是大量應用.

网友:
我想誤會起因於生鏽,讓人以為水箱精可以潤滑,實際上是防鏽劑的功勞..

网友F:
水箱精有藍色 也有粉紅 但是也是有分油性與水性  但看起來照片中這車應該是沒加水箱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箱精有藍色 也有粉紅 但是也是有分油性與水性  但看起來照片中這車應該是沒加水箱精 ...

沒聽過油性水性的
近代引擎都是鋁合金
防鏽應該只有一種用料
染色應該是方便觀察一旦發現缺水滲漏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了!~~冷卻水不管是啥顏色就是不會是透明無色的~~~

填充非純水以外的水會導致循環系統產生水垢阻塞冷熱排 ...

這台灣發生的事
車主翻出今年9月份修車的單據發票
換了正時皮帶 換了正FUCHS水箱精兩瓶 換了水泵浦 還有一些其他的
到底FUCHS水箱精, 是哪裡的產品, 還有那個 "正" 字, 代表甚麼意思呢, 會不會就是無色的 ? 以前摸過的冷卻液會覺得有點滑滑的, 這次摸時純粹就是水的感覺, 完全清澈的, 手指輕輕搓一下水箱蓋口的管道鏽垢, 很容易就掉了一小片, 所以看起來是近期形成的.....
看來只有親自詢問修車的才有答案

网友E:
維修單...項目
1.時規皮帶
2.平衡軸皮帶
3.平衡軸惰輪
4.時規調整惰輪
5.時規固定惰輪
6.冷卻水泵(正)..是指原廠件?
7.冷氣皮帶
8.時規皮帶與水泵拆裝工資
9.水箱精(FUCHS)正..原廠用?
10機油壓力開關..正..原廠件?

啥車型看不出來.....我的看法是

水箱精...我查了一下FUCHS只是個品牌名稱,如果有用水箱精冷卻水應該會有顏色才對!

至於更換的那些皮帶群、水泵、惰輪、機油壓力開關.....請你幫我問一下車主"為什麼要換?"

网友:
這問題好複雜  去請教周邊愛玩車的朋友吧
我覺得這不是單一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維修單...項目
1.時規皮帶
2.平衡軸皮帶

那是 三菱 SAVRIN INSPRE 2.4 車, 原廠說明書也是 8 萬公里要換正時皮帶和相關的輪子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方向盤轉動打到底有嘶嘶嘶的聲音, 動力輔助輕微滲油, 換了也解決問題

所以才很確定車主是很用心的保護引擎的用家, 每一萬公里保養, 輪胎該換就換, 因為保養說換啥就換啥, 這次說除了每個1萬1千元的四個引擎腳沒換, 開銷太大了. 只是習慣坐人家車出長途高速前, 都幫她們看看水和油和輪胎之類, 目的是讓自己比較安心, 就發現這個冷卻水不對勁.

网友:
那機油壓力開關呢?~~~這玩意正常是用到車子報廢都不會壞的,他的機油壓力燈號有異常?

正時皮帶與相關惰輪更新.....這沒意見,因為故障會導致重傷害

冷卻水總之不對就是...

网友:
依小弟個人想法和所看到的,應該是加了自來水生鏽的,水箱精一般都是有顏色的,水箱精的效果除了防止引擎內部冷卻循環的零件生鏽外,對引擎也有降溫的效果,至於水箱精的好壞也有分,大賣場的就別說了,有的都是加了染劑,跟一般水沒什麼差別,而水箱精也有分幾%的,依車的種類而有所不同,%數太少或太多都是不好,水箱精也是有壽命的,如果真的只想加水,建議要加純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聽過油性水性的
近代引擎都是鋁合金
防鏽應該只有一種用料

去賣場看看就知道有分油性水性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噱頭
雖然近代引擎都是鋁合金,但是水泵浦的葉片好像都還是鐵的
是不是修車的惡搞的,這很難說,只能說有此可能
黑心修車廠一堆,技術差的也一堆,查不到毛病就東西亂換,有可能壞的就換,沒壞的也換
話說回來,生鏽也沒什大不了的,只要不失水都沒大問題
之前車舊了,我也沒加水箱精,還不是又開了好幾年都沒事
在台灣水0度結冰的機會幾乎是0,有水箱蓋加壓沸點超過100度,不是飆車族的沒加水箱精應該都沒問題

网友:
依小弟的經驗, 車廠的人都會直接給你加自來水...

网友G:
修車廠每天進進出出那麼多車,那麼多項要做的,哪有可能每修一樣就記錄一次,當然都是修完之後回想一下這台車做甚麼保養,按照之前的SOP認為應該換已經換的列維修單,多列和少列都是時常發生的事。請回想一下去修車時,師傅是不是都先修了再說,誰有在每修一項就記錄一次;所以我認為樓主的水箱精根本沒加,但師傅誤認為已經加了,還不知情的跟客人收了這筆錢!

网友:
這引擎腳的價格的不大對
全組還是每個要一萬一?

网友H:
ㄏㄏ 我的小白 MARCH 我都沒照顧它 , 上次想說打開水箱蓋看看
結果都是水垢, 而且綠色的水也變透明 ,去換機油時問一下師傅想換
師傅去拿來一隻比測器沾了一滴看一下哇...跟我說濃度不到10%
結果跟師傅說那換水要多少錢,,,, 師傅: 我看不要換吧
現在如果換濃度太高的水箱精水保證你明天會看到水溫太高,,,因為水箱泵浦會壞掉
結果給我的答案是換水可能也要換泵浦

結果更慘的是, 前幾個月竟然發不動,猜猜原因
想不到吧 , 油箱 加太多黑心油 , 底部都是油泥 把打油泵浦給燒了
慘 , 花了我2500 還不包括 拖車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ㄏㄏ 我的小白 MARCH 我都沒照顧它 , 上次想說打開水箱蓋看看
結果都是水垢, 而且綠色的水也變透明 ,去 ...

水箱精跟水幫掛點應該沒關係吧,除非您的水龜也掛了,只能靠溫差自然對流(聽說老美最新的核子潛艦反應爐也是這樣),水幫很好換,價格也不高,可以最好換一換

裕隆的車油幫大多只要拆掉後座椅子,下面一塊圓形鋼板,拿掉後下面就是油箱跟油幫,DIY難度不高,記的嚴禁煙火

綠色的水也變透明有點詭異,小弟比較擔心您的車會漏水,水不夠就加水,所以顏色才會變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水箱精跟水幫掛點應該沒關係吧,除非您的水龜也掛了,只能靠溫差自然對流(聽說老美最新的核子潛艦反應爐也 ...

沒錯!~~水泵壞跟冷卻液有無水箱精無關....

网友J:
問題很大嚕...
德國福斯(FUCHS)的水箱精是藍色的,這家公司可是大有來頭,在德國可是很出名的.

圖上面看到的,應該是沒有加水箱精,只有加清水的水箱才會銹成這樣,
水箱精中除了防凍的成分之外,另外也有防鏽劑,
國外還有無水水箱精,(Discovery的翻新中古車節目中的愛德有代言介紹過)
其實為的都是怕水路生鏽堵塞影響散熱...
防凍的功用在台灣是用不到啦!可是各家的水箱精還是會加入防凍劑,
但是防鏽劑這部分,管你是哪裡,只要是車,就一定有用...

假設狀況一:
保養廠當初根本就沒有加水箱精,不管是忘記加或是唬爛車主,
現在水路生鏽是事實,就看有沒有漏水而已...
沒漏水算運氣好,換家保養廠將水路洗一洗清一清吧,
記得換水箱水時檢查一下是否有加水箱精進去...

假設狀況二:
保養廠當初的確有加水箱精,而現在看卻是沒有,而且水箱銹成這樣,
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了...有地方漏水,而車主自行加水將水箱精完全稀釋掉到沒有了.

可以試試看加壓器加壓,看哪裡管路有漏水,如果加壓方式找不出漏水的地方,那就大條了...
可能要考慮的方向就是引擎"衝去",水滲漏進去汽缸內,跟著油氣一起燃燒掉了...

最簡單的測試方式,將火星塞拆掉,發動車子,看水會不會噴出來,如果有水噴出來,就是引擎"衝去"了...

引擎衝掉這部分分成"大衝"和"小衝",
檢查一下機油是不是變成"咖啡牛奶"了???
如果有代誌就大條了...嚴重的話需要掃本體或是搪缸...

如果沒有牛奶,那就是小衝
換個汽缸床墊片就好了,不過一般都會順便連氣門油封、汽缸蓋墊片、火星塞墊圈等都一併更換,
反正上座都已經拆開來了,該換的都順便換一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問題很大嚕...
德國福斯(FUCHS)的水箱精是藍色的,這家公司可是大有來頭,在德國可是很出名的.

大大, 最近陪同車主一起去給原店家釐清, 大家都是有臉面的成年人, 也沒啥可以說的, 換回綠色的水了. 不過看到的不是那 "大廠 FUCHS", 是另外一種白色長方體瓶子的, 印滿了日文字體, 忘記拍照. 只拍了半瓶灌下去的狀態 (交給車主以後自己參考), 有剩的注滿水, 看來是濃縮液體. 發車10分鐘壓力正常, 當天開200多公里, 停車後看起來沒漏水, 機油顏色也正常. 明天要再次出車長途, 碰到車主時, 再來看看會不會 "再次變清水". 這次是第一次看到3個月可以生鏽的那麼嚴重的.

引擎腳是這個, 5年前也是陪客到三菱汽車的匯豐保養廠 (初時還以為和匯豐銀行有相連), 請車主拿回來做震動試驗留下來的.
1個報價1萬, 每台車4個, 沒錯就報價4萬出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大, 最近陪同車主一起去給原店家釐清, 大家都是有臉面的成年人, 也沒啥可以說的, 換回綠色的水了. 不過 ...

SAVRIN的引擎腳何時有這麼高檔的價格了???
材料行叫料(一樣是正廠零件),加個工錢不過也一萬出頭,
如果用副廠的,保證一萬有找...還找很多回來...

我以前開C230K,引擎腳加變速箱腳中華賓士跟我報價12000我還嫌貴咧...
外面換到好(一樣是向中華賓士拿料,中華賓士還提供保固),連工帶料8000...
一樣是三星標記,外面少個圓圈,價格變4倍???
我老婆以前開Lancer,原廠(台北南港匯豐)換引擎腳連工帶料印象中也不過七千多,
你是去哪家原廠啊???

网友E:
網路上查查就知道三菱原廠件賣多少、副廠賣多少了~~

還是它換起來比較費工,工資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J:
SAVRIN的引擎腳何時有這麼高檔的價格了???
材料行叫料(一樣是正廠零件),加個工錢不過也一萬出頭,
如果用 ...

哈, 這資料有參考價值.

那你也該有換過引擎室那兩支 AIR SPRING 的經驗. 看過車主的單據紀錄, 真的一支收$1200, 基本上換的消費紀錄起碼有$12000. 後來幫她 DIY, 用漏油的那兩支改裝一下, 不能自動撐起來的, 但是從來沒再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網路上查查就知道三菱原廠件賣多少、副廠賣多少了~~

還是它換起來比較費工,工資比較貴... ...

這就是大家要生存的賺錢的需求了, 不一定是需要的.

散熱風扇不轉, 一把$1500, 換了, 後來請她把壞的帶回來, 原來是插頭老化沒過電, 就這樣換了, 現在還在當不搖頭的風扇在吹, 所以基本上風扇沒壞的.

冷氣的離合線圈燒了, 換"附廠"零件的時候, 她說送料來的小弟說必須回收舊的, 不能讓車主帶走, 因為$1000是包含回收價的, 如果沒回收, 換新品要$1500, 那就看這是扯淡說法還是事實. 反正好久不用換, 就算了.

其實, 說到底就是大家都要賺錢嘛, 有些心裡明白內幕就算了, 能自行解決就讓它變得更好, 有些知道後是不能就此罷休的. 還是那句, 君子愛財, 要取之有道, 包括方法和道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車廠每天進進出出那麼多車,那麼多項要做的,哪有可能每修一樣就記錄一次,當然都是修完之後回想一下這台 ...

方法錯了, 態度錯了.

如果有一天被醫生擺弄到你的頭上, 但是醫生說他切錯你的哪塊肉, 你覺得醫生可以用忙為理由讓你同意他的錯誤是值得被尊重的嗎 ?

知道忙, 就必須好好遵守 SOP, 最後開單時沒有逐一檢查好就開單, 失職失德, 沒啥值得解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法錯了, 態度錯了.

如果有一天被醫生擺弄到你的頭上, 但是醫生說他切錯你的哪塊肉, 你覺得醫生可以用 ...

沒錯,修車界就是這樣;連原廠也都是一個樣,之前T牌原廠才發生變速箱油漏掉沒加導致車主變速箱燒掉的鳥事,若是真的要講究品質就只能自己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錯,修車界就是這樣;連原廠也都是一個樣,之前T牌原廠才發生變速箱油漏掉沒加導致車主變速箱燒掉的鳥 ...

最基本的不是哪個車廠或哪個原廠, 最基本的是人, 關於 "我". 如果每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和對象視為"我"在意的資產, 平常心遵守基本職業道德, 就可以了. 也難怪國父的開國大典和理念還只能刻在南京, 因為沒有人人從"我"開始施行.

网友:
水箱精的顏色每家都不盡相同,主要是用來立即看到是否有漏水(在車底下或管路漏水附近),避免引擎無過熱掛車,立即目測辨識,裡面都加有防凍液,避免過冷結凍及其他提高水沸點的成分及防鏽,若無水箱精,一般不是很建議加自來水,因為自來水裡有雜質或礦物質,對水箱不好,可能有水垢。加蒸餾水最好,礦泉水,自來水是其次。水箱用加壓器加壓就可察看漏水的位置。

水箱生鏽一般是長期使用自來水,沒有用水箱精的結果,任何顏色的水箱精都可用

网友:
匯豐的價位是這樣沒錯

LANCER的怠速馬達原廠換到好17000,其他廠材料3600工錢500

不是非原廠不行的部分可以考慮個體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基本的不是哪個車廠或哪個原廠, 最基本的是人, 關於 "我". 如果每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和對象視為"我"在意 ...

我一個在修車界混了二、三十年的叔叔說,以前修車更黑!他碰過一次接單上千台(出租車)的合約,反正車子開來就是保養,機油漏下來就算乾淨的,也要用黑色沾過髒油的布裝一下謊稱,私底下漏下來的機油一罐賣一百,他說修車廠若是這麼老實...賺不到錢。

网友(2015-01-14):
自來水+1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個在修車界混了二、三十年的叔叔說,以前修車更黑!他碰過一次接單上千台(出租車)的合約,反正車子 ...

最近有坐車, 順道看了一下, 果然有被搞壞, 有滲漏, "不算嚴重", 一個星期副水箱少1-2公分的水 (約100cc), 所以不要說加自來水是沒問題的. 溫度越高, 腐蝕速度越高, 和蝕刻 PCB 一樣的, 雖然還沒到完全報廢, 不過確實禍害, 幫車主拆來看看, 修了一下, 也學了一下拆車的冷卻水管和換水過程.

熱水出口爛很大

冷水回流口也是滲漏, 綠色的滲漏, 但是爛的不明顯

止水帶應急, 確認過了, 不再滲漏. 看看能撐多久.

備注, 這樣滲漏, 熱車時肯定看不到, 應為水份蒸發很快根本看不見. 最簡單的方法, 晚上停車後, 擦乾淨水管的接頭處, 隔天早上不發車前看看, 有滲漏就會看到綠色的滲漏.

网友:
水龜蓋要換了~~~腐蝕成那樣...

漏水時防凍液成份會造成腐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