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6吋大同液晶電視 V26E 畫面問題

楼主(2014-12-05):
小弟家的電視最近發生畫面會跳動請問這是面板的問題嗎?還是主板的問題?

附上影片檔

http://1drv.ms/1FWz5Jj

网友A:
這兩個油桶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油桶換換看.

那兩顆有換了
那兩顆是提供高壓端的
耐壓都是450V

网友:
要不要往主板查檢看看,我遇到的幾乎都是主板出問題,或許你的也是

网友B:
開機同時監看5V、12V、21V,排除電源板障礙後還有問題
查主板上供屏壓那幾顆MOS及電容

网友C:
測試每種訊號是否相同問題,如AV, PC, HDMI, RF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同時監看5V、12V、21V,排除電源板障礙後還有問題
查主板上供屏壓那幾顆MOS及電容

電源板各組電壓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每種訊號是否相同問題,如AV, PC, HDMI, RF訊號。

每種訊號都會

网友:
屏線清潔看看.仍然一樣的話應該是面板故障.可以修查接地0歐姆的電阻是斷接捕焊就好了

楼主:
屏線有清潔過
接地0歐姆的電阻是那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線有清潔過
接地0歐姆的電阻是那片

因為這個面板是ABS的朔膠.如果有撞到或碰撞容易裂.進而會造成基板的壓力
小心拆開面板的上方.可以看到兩塊板子上面有貼片電阻看看是否段路或脫錫
補換一下應該就會好了.

楼主:
補焊還是沒變

楼主:
目前進度是把主板上的電容前全換新
還是以樣

网友(2015-01-07):
面板的機會很高.
大同,東元,歌林都是CMV的面板.
太複雜的都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