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 TAS465 故障維修完成

楼主(2014-12-05):
這台示波器幾年前用到一半突然壞掉,垂直拉不開當場一條線,當時簡單的查了一下原來是專用的垂直驅動 IC 燒壞了。那時因為手邊還有示波器能用就不想管他將她丟到一邊,這樣又過了好幾年。

前一陣子動手開始修 Tektronix 2215,修好後開始用了幾天覺得螢幕沒有 Read Out 顯示有點不方便,因視力不好已經看不太清楚旋鈕上的檔位小字。
想到我還有這一台可以修來用,所以又拿出來仔細的檢查一次,這次檢查的重點是要確定是不是只有垂直驅動 IC 壞掉。
這時用另一台示波器切換成 X Y 模式,將故障的 TAS465 垂直與水平信號接出來給 X Y 螢幕來用,果然確定其他部分還是正常有維修的價值。

以前還買的到這台 TAS465 的許多零件,現在要找已經是非常稀少了,以前可以單獨買到這顆專用的垂直驅動 IC,現在只能找到整塊電路板,當然也會貴很多。

如果還有其他模組損壞一起換起來實在是太傷本了,所以要先確定只有這版子壞掉,要先訂出停損點一直買下去不是辦法。
考慮了幾天想到以後可能會有錢也買不到,三千元就給他刷下去,要等十天才能從希臘寄過來。

早上郵差送過來了,迫不及待趕快將新板子換上去試試,如果這二手板也有問題要趕快跟賣家說。
還好一切正常,將新板子裝上去後簡單調一調就能工作了。
順便將垂直驅動 IC 給黏上一塊黑色散熱片,但還是很燙大約 50 度,難怪以前會燒壞掉。

機器的上側很空,中間一個大電源模組,旁邊還有一小片主控 CPU 板。

現在可以觀測訊號了,順便換了兩顆螢幕刻度顯示的小燈泡。

確定了功能與精準度後都沒跑掉,穿上衣服收工,還多了一片不良的電路板。

這台是 100MHz 的類比式示波器,有 Read Out 顯示還有游標測量的功能,也有 Auto Set 功能實在很好用。
1993 生產的不會很舊希望還能夠服役好幾年,有數位示波器的功能還保有類比式 Real Time 的觀測特性,讚!

這台要修不難,就幾塊模組電路板,手冊上教你如何找到故障點後就是要你整塊換。
為了特性與功能一些重要的零件都已 IC 化了,都是 TEK 他自己開的 IC 要是壞了根本就沒地方找。
而且工作溫度還特別高,這些專用 IC 工作溫度都高達 50 度以上,我還特別多裝一個進氣的輔助風扇。
這台的散熱非常重要,沒有穿衣服時請不要開機太久,穿上衣服後才是一個完整順暢的導風道。

還好除了映像管的相關調整是要用調整棒,其他主要的垂直與水平校正與調整全都是數位化,依照螢幕指示灌訊號給她就好。
精確度很高只要不要亂按就不會跑掉,調整步驟也算簡單。
這台算是一台很好用的類比示波器,雖然花了許多錢去維護也是值得的。

网友A:
太厲害了.我手邊也有一台示波器2245A開機5-10分就會當機.按什麼都沒有作用.要重開機才能用.不知道哪裡出問題被我放了好久都沒處理好.大大能指點開是一下方向嗎.感恩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我手邊也有一台示波器2245A開機5-10分就會當機.按什麼都沒有作用.要重開機才能用.不知道哪裡出問 ...

請重開新帖.

网友B:
大哥你好犀利呀!
這類CRT示波器壞一部就會少一部,要好好保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我手邊也有一台示波器2245A開機5-10分就會當機.按什麼都沒有作用.要重開機才能用.不知道哪裡出問 ...

開個新帖並放上幾張照片來看看。

資訊給的越多範圍就會縮小,畢竟在遠端也只能用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好犀利呀!
這類CRT示波器壞一部就會少一部,要好好保存哦。

越早期的就越好修,零件也便宜,可惜功能與特性都差一截。
要保存是不難只要有空間。

网友:
Tektronix 是我們這行很喜愛的品牌,我以前有TAS465跟TAS485各一台,它們都是我工作上的利器,退休後我出清了很多以前工作上儀器,TAS465前年被論壇會員買走,只留下TAS485,留下TAS485幹嘛?答案揭曉︰

原來wish 的Tektronix TAS485示波器退休後的工作是..........

當初好幾十萬買的示波器,現在是給烏骨雞學姐賣示波器探棒出貨前測試拍照片用的。

想到真的就哭倒在露濕台階......

网友:
看來我也要加一下散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