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SH560 休眠後無法啟動, 要拔電重開

楼主(2014-12-05):
http://pctechforums.com/viewtopic.php?f=4&t=13433

遇到的問題, 跟上面那個老外描述的一模一樣

WIN 7, 休眠後按開機, 電源LED會閃一下然後滅掉, 不能開機, 除非拆了電池和電源, 重新插入就可開機, 但是 BIOS 會出現掉電警告, 每次需要重設, 如圖.

如果不休眠, 關機, 過了一星期 BIOS 正常, 都沒掉電, 也不需要重設

曾經換上新的 BIOS 電池, 情況依舊, 所以排除電池的問題.

暫時只能建議使用者廢除休眠使用.

各位大大有修復的經驗嗎

网友A:
試著做個實驗看看...

不上電池, 用Adapter進OS, 並做休眠/喚醒, 看看是不是和電池有關..
如果還是有問題, 去找找EC Firmware看看, 有時EC Firmware會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著做個實驗看看...

不上電池, 用Adapter進OS, 並做休眠/喚醒, 看看是不是和電池有關..

大. 請問是甚麼是 E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 請問是甚麼是 EC ?

Embedded Controller, 控制電池充放電/LCD背光...

可參考 水大 這一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7653-1-1.html

网友:
睡眠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bedded Controller, 控制電池充放電/LCD背光...

可參考 水大 這一篇文章

大大, 曾經確認過, 不裝電池的, 現象依舊

楼主:
睡眠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只能建議人家 暫時用每次都要徹底關機的辦法

网友B:
有點不確定你的描述是不是我想的?
我從列一遍~~
1.拆了電池與電源 => 是說把掉 AC 與 DC battery~
2.除非拆了電池和電源, 重新插入就可開機 => 有試過 4秒 override button的功能嗎?
  就是按住 power button 並持續超過4sec。
  (1)如系統可強迫斷電, EC BIOS 沒死~
  (2) 反之 EC 可能在等什麼發生~
3. 你說移除 AC & DC 後,系統從開,會進 press F1 and load default. 如你說跟那個連結一樣~ => 應該沒移除 BIOS battery吧~ (我們常說 RTC battery or Coin battery)
4.你說休眠(S4)會掛,你沒有提到機率是多少?那個連結是說一年1-2次的機會會發生~你的狀況也一樣嗎?
5.你沒有提到,按 power button 後,燈亮又熄是多久?這個時間是個很重要的判斷依據~如有這種問題,最好 record 下來成 video比較容易了解~
6. 休眠(S4 or suspend to disk)這個功能現在是 OS我功,所以跟系統省不省電沒有太大的關系~這種問題通常是由 system BIOS 來解決~
7. 你的問題有可能來源:
(1) problem from system bios with EC . It may cause form EC SMI generated. But normal boot path is disabled by PEI(boot block) stage.
(2) hdd problem ~
(3) AOAC這類功能的問題~就是有些功能會跟 S4 有關~另外你沒提到這時死掉時VGA有沒有點畫面~
太專業了~就不解釋了~

總歸一句: BIOS or HDD or OS image 都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曾經確認過, 不裝電池的, 現象依舊

有看到您在對岸的問帖...

集結JoJo大的回應, 讓咱把問題簡化到二個方向.
1. OS Driver : 看看是不是官方建議Up to Date的版本
http://www.fujitsu.com/cn/servic ... k/s/sh560.html#Win7

2. BIOS, System BIOS, EC Firmware 是不是可以更新
PS : 牛沒找到BIOS的更新連結

試試看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不確定你的描述是不是我想的?
我從列一遍~~
1.拆了電池與電源 => 是說把掉 AC 與 DC battery~

謝謝大大

這裡也有人發現這個問題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7&t=2201390

看起來太複雜, 唯有放棄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到您在對岸的問帖...

集結JoJo大的回應, 讓咱把問題簡化到二個方向.

大大你好, 可用的資料都試過了. 沒解

BIOS

h_t_t_p://www.fujitsu-pc-asia.com/driversupport/selectioninterface/selection.html#
http://www.fujitsu-pc-asia.com/d ... ace/selection.html#

SH560 BIOS, For model with Nvidia video
http://www.fujitsu.com/downloads ... 60/113/GZVV113F.exe

SH560 BIOS, For model with Intel Video
http://www.fujitsu.com/downloads ... 60/123/GZSV123F.exe

网友:
我記得有兩台給你參考一下
一台是換掉Fujitsu原廠硬碟改成別牌重裝系統正常
另一台保內,送回原廠,工程師說更新bios及筆電驅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