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小型LED手電筒

楼主(2014-12-06):
翻箱倒櫃找東西,發現他應該是之前壞了 ,被丟在抽屜裡主角

拆開分解

原來是之前電池漏液損壞

腐蝕嚴重,不過電

突然想到前兩天買的沙士,清涼哥退火,當然先喝光他

然後上面剪1片下來,依樣畫葫蘆

裝上

量測 4.59V OK

組裝,後面按鍵1壓燈亮 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真有馬蓋先的精神喔!!!

网友A:
我以為是要丟進沙士裡面洗一洗咧 =口=(氧化還原?)

電阻不會太大嗎?

网友:
好懷念的馬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為是要丟進沙士裡面洗一洗咧 =口=(氧化還原?)

電阻不會太大嗎?

TO Windata坂大 這種鋁罐的阻抗幾乎是0

且漏液腐蝕的鐵片應該也是廠商用回收的

鐵罐 壓模製造的 譬如罐頭罐或奶粉罐

上面還能看到配方奶粉的模糊字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Windata坂大 這種鋁罐的阻抗幾乎是0

且漏液腐蝕的鐵片應該也是廠商用回收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0279782989
可改用18650電池

网友:
真是利害 ! 要學起來 !

网友:
我也有一隻,以前聯電股東會送的,故障點在後面的開關。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支也是這個問題,學到一招....家裡鋁罐再利用,讚~

网友:
這個厲害喔~我也要來查查看,我的是否可以用。

网友:
奇怪,鋁罐表面應該有做陽極處理,陽極處理之後應該是不導電才對啊...

网友B:
食品鋁罐表面不是陽極處理但也有塗一層氧化保護膜,但他日表面也氧化而成氧化鋁也就不會導電了。
鋁片不是好選擇我會選用銅片一樣很好加工,怕氧化的話也能自己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品鋁罐表面不是陽極處理但也有塗一層氧化保護膜,但他日表面也氧化而成氧化鋁也就不會導電了。
鋁片不是 ...

感謝你的回應 以導電材料來說,銅當然是排在鋁的前面,我也是用身旁現成的材料來頂著+-用
重點應該是有裝電池的產品長時間不使用時,記得把電池拆除以免漏液損壞
尤其是冷氣機的搖控器等等之類的

网友(2015-01-21):
這支聯電手電筒高貴的很。
從股價的損失來看,價值不比surefire低
不過電筒本身沒有技術可言,三顆AAA直驅,沒有任何電路做限流或其他功能。
這些個三顆AAA直驅LED手電滿街都是,大多電池倉能通用,可以試試。

网友:
家裡鋁罐又有再利用的價值了~~

网友:
這種電池放久了會漏液.改18650比較好.好像有賣轉接座.

网友:
這是一種替代方法
good

网友:
哇~ 真有你的~
萬萬沒想到還有這一招,
感謝大大分享...

不過也讓我想起,
我也有1支一樣的手電筒,
還記得是之前在就博會的聯電攤位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