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IXO 鋰電充電式迷你起子機又來了幾支 II
關閉

楼主(2014-12-06):
各位痞酷網的大大好︰
昨天貼上wish上星期拿回來的幾支BOSCH IXO 充電器小起子機,不到半天就已售完,後來wish才說他還有四支沒拿給我,這次的小起子機也分開拍照,並且按英文字母排列,有需要的會員再指定購買。

H款這支起子機因為正反轉開關有點接觸不良,wish已經換新開關過,所以一支賣500元。
I款~K款這三支起子機因為正反轉開關尚可使用,所以沒有更換,一支賣400元。

wish說這支起子機使用一段時間就會壞這個開關,而這個開關也有好幾個會員請我代買過,想必他們也是遇到這個問題,開關換新後也可以用比較久吧!

請注意!只有起子機,沒有任何其它東西,充電的方法論壇有,請搜尋"IXO"就可以找到。

wish要我跟大家說這支起子充電用0.5A以下就好,不然裡面的充電電路會過熱容易故障。

全部已售出。

H款

I款

J款

K款

K款的前方LED不會亮,而且頭部有掉漆,請看第三張照片,其它功能正常,不介意再購買。

每一支都有測試過,保證都是好的,目前剩下這幾支,賣完就要等下次wish再去老闆的倉庫挖寶了。

网友:
學姊預定H款款一支,如我沒有I款也可以謝謝

网友:
學姐妳好我要一隻I款的,謝謝!!

网友:
學姐妳好預定J款一支,謝謝!!

网友A:
這支起子機按鈕上有兩個開關,一個是起子機運轉的開關,它是一般滑鼠用的微動開關,另一個是起子機前方輔助燈光的LED開關,K款的LED不會亮就是因為起子機裡面那個微動開關被拆了,因為這種開關很特殊,一時也買不到可以補上,所以它不會亮。

過幾天我再跟大家說一個小心得。
※LED開關我好像在光碟機裡看過,只是不太確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支起子機按鈕上有兩個開關,一個是起子機運轉的開關,它的開關是一般滑鼠用的微動開關,一個是起子機前方 ...

不會呀!老大.我那第一梯的那5隻很耐用.

日也操暝也操.到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會呀!老大.我那第一梯的那5隻很耐用.

日也操暝也操.到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

BOSCH 的品質本來就不錯,但是也會因使用者而異,我換下的開關從引腳上的電木板可以看到焦黑,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當開關不是在最左或最右的地方去按運轉開關,雖然這支起子有做防呆,但我試過還是有一些"阿索米"。
如果使用者的使用習慣良好,那BOSCH的起子機其實不容易壞的,不過開關終究是開關,再耐用它還是有使用壽命。

网友C:
那k就給我吧~您那有開關可以換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k就給我吧~您那有開關可以換嗎~謝謝

由於你把最後一支起子機K款買下了,導致五樓我說過幾天才說的小心得提早公佈。
其實每一支起子機都是得經過我的手,起子機我會確定功能正常才會給烏骨雞學姐售出,但是,我可以告訴你,K款這支起子機雖然外表有些掉漆不好看,LED輔助光源開關被拆了不會亮,但是它的馬達在運轉時的聲音,跟我手上的BOSCH IXO一樣低沈安靜,我的起子機是買新品也很少用,所以我知道那個"感覺",如果是讓我選,我一定會選這支K款。

買東西有時需要一點運氣,我想到常常有人說"內在美",有時候不好看的只是外表,但"最實用"卻是它。

短時間我應無法再找到BOSCH IXO的起子了,很謝謝大家的支持,大家有一個好輔助工具會讓你的工作事半工倍,希望大家使用愉快。

※如果你指的開關是指正反轉的開關,那要跟烏骨雞學購買,如果是LED 的開關,那我沒有,有的話我就補上了。

网友:
我記得跟大家說過好幾次,要對這支BOSCH IXO起子機充電很簡單,下圖這一張黃色箭頭指的是正端,那另一端就是負端。

這支起子是使用鋰電池,它的充電保護電路是做在起子機裡面,大家用約 7V~9V DC電源就可以對它充電,電流請限制在0.5A以內。
我之前在論壇也有放原廠充電器的電路,你想試做也可以,或是參考論壇前輩的做法,甚至你要自創......,只要電源極性別搞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