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ViewSonic 優派 N3262W-NT主板電阻值

楼主(2014-12-07):
發現左上角三顆電阻怪怪的,經比對板上舊文圖片,好像真的不大一樣??

可否請有這塊主板,或留有照片大大幫忙看看 左上角 R223 ,R224, R225阻值?

感激不盡!!
手上板子R225=0歐,R223 ,R224空的?

板上舊文圖片,感覺好像R223 R224才有電阻,而R225沒有?

网友A:
麻煩可以COPY    U9 ATMLE 24C32 的程序給我嗎?
我這片 沒聲音~

楼主:
非常感謝!程序等我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可以COPY    U9 ATMLE 24C32 的程序給我嗎?
我這片 沒聲音~

好了!非常感謝可愛大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讀出來好像是空的? 喝~好像接觸不良...

應該有吧 ~

楼主:
檔案以附上囉(樓上)!!接觸不良...

网友A:
對了 順到問你一下~板上的 音效部分~...MSP440G 電壓多少
L7 晶片下面 我的電壓只有1.多好像不對 旁邊的電壓~    (TI68 小8腳IC )

好像都共用 電壓 我找不到 腳位圖.

可以給我 ~你這顆~8腳 所有的電壓嗎? 我 這顆 只有~6腳有電壓~很小1.多

補充內容 (2014-12-9 05:16 PM):
可以幫我查一下~L7這組電壓是誰給的碼?~~~謝謝~因為查線路~查不到~...飛線+5 給他 聲音就正常
我想要 看他 這組電壓 誰供給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 順到問你一下~板上的 音效部分~...MSP440G 電壓多少
L7 晶片下面 我的電壓只有1.多好像不對 旁邊的電 ...

目前我這塊版子是無法開機的

如果您有興趣可以寄給您研究啦~~~,我已經改好公版了...這塊就閒置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這塊版子是無法開機的

如果您有興趣可以寄給您研究啦~~~,我已經改好公版了...這塊就閒置 ...

我也想改 公板~~因為 這台毛病好多`...原本 畫面缺色~
找到T-COM. 2對各排組    斷路    修好 又沒聲音~...
好阿~你要寄給我 感謝~
PM ~
我研究看看~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