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全橋並聯和兩個半橋交錯並聯,有甚麼差別?

楼主(2014-12-0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9753&size=300x300&key=6df34aedc8a17949&nocache=yes&type=fixnone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9754&size=300x300&key=94ca71b0b5825f46&nocache=yes&type=fixnone

圖片來源: http://www.kitguru.net/component ... er-supply-review/4/

Corsair AX1500i 採用"兩組半橋 LLC 錯開90度並聯",優點除了讓EFFICIENCY容易超過90%,還有其他優點嗎???

假設不考慮成本,
若換成"1
或兩個全橋整流",有甚麼壞處?
如果用一
個全橋產生的廢熱太過集中,用上2個除了可分流降溫,缺點上除了成本增加外,還有甚麼其他的嗎?

這3種配置的主要差異 大概會是甚麼?

煩請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LLC Half-Bridge Resonant Converter
本生就以高效能 零件少 效率高
同時也考驗著整個公司的技術力n_088|
2個變壓器 可以防止單一變壓器磁飽和  磁飽和變壓器會熱而且沒力
單一輸出12V  其餘電壓全靠DC-DC變換

可以看到以APFC電容為分界點  左邊是兩組變壓器與其周邊 右邊則是 EMI APFC 5VSB在子版上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A%E6%B8%AC%E8%A9%A6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B%E5%8F%8A%E6%B8%AC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B%E7%B4%B9%E7%AF%87

楼主:
2個半橋是否比2個全橋更不容易磁飽和?
但是在2個全橋時,磁飽和所損失的能量比例有多高呢?
這些資料是否有哪邊可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