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ITACHI 日立硬碟 1TB

楼主(2014-12-07):
這顆硬碟BIOS抓得到,使用外接的USB轉卡也抓得到,這樣是不是代表板子是好的呢?
但是在windows下使用無法讀取,系統也很慢
使用 HDD_Regenerator 嘗試救看看,發現第0軌就十分淒慘,跑了一天還在1%
是不是這顆硬碟就沒救了且沒價值了...

网友:
物理損壞在系統區  沒救了  只能放資料了

网友:
或是把0往前移到1

网友:
用日立的硬碟診斷程式跑一下~

网友:
做低階吧!
把壞軌的區塊封印掉
不過1TB的做低階應該要跑很久吧!

楼主:
看樣子殺肉了~~~

网友:
通常壞在第0軌,硬碟就沒救了。

网友:
有壞軌的,千萬不要放資料,不然你會哭出來喔~

网友:
可能要放棄了吧?
第0軌就很七產...要跑很久..可能ㄟ好呀袂灣全

网友A:
用這個軟體試試吧!我很多硬碟資料救援最後都是靠它的...
ps:最近新版一堆人放毒,給這個我用的舊版就很好用了,且沒毒

Power Data Recovery v4.6.5.zip

1.59 MB, 下載次數: 1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軟體試試吧!我很多硬碟資料救援最後都是靠它的...
ps:最近新版一堆人放毒,給這個我用的舊版就很好 ...

我的硬碟是硬體故障,不是要救資料啦!!! 不過還是謝謝你~~~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A1%AC%E7%A2%9F
前幾天才放上來的資料!!

應該對你的硬碟有燃起希望了!!!

网友:
請問板主,這顆是套裝機上面的硬碟嗎??
手邊一顆套裝機的硬碟跟板主的一樣是日立1T....=3=也是死在第0軌,而且跑SFDISK還掃不出來要用別的軟體掃才會看到"慘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36&highlight=%E7%A1%AC%E7%A2%9F
前幾天才放上來 ...

ISA版 PC3000 因該沒用

PCI版的才行且要正版,除此之外最重要要有該顆硬碟相同型號的"固件"
要有該硬碟型號固件,才能進行相關修復&搬移

网友B(2015-01-06):
引用 网友C:
ISA版 PC3000 因該沒用

PCI版的才行且要正版,除此之外最重要要有該顆硬碟相同型號的"固件"

除了PC3K  還有其他辦法,要嘗試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PC3K  還有其他辦法,要嘗試才知道!!

PC3000的強悍功能在於,媲美原廠將壞軌給確實mark掉加到原壞軌表裡,這樣不管用任何硬碟測試程式或Low format多不會去用到mark的壞軌

其他工具雖說號稱可修復 or mark 壞軌,或是隱藏前面壞的磁區不用,但是你一但將partition給重置就立刻恢復原狀
且修復 or mark 壞軌,或是隱藏,其實還是會讀到該磁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軟體試試吧!我很多硬碟資料救援最後都是靠它的...
ps:最近新版一堆人放毒,給這個我用的舊版就很好 ...

抱歉之前的少了一個key檔案 Power Data Recovery v4.6.5.zip (1.59 MB, 下載次數: 1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之前的少了一個key檔案

謝謝分享下來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之前的少了一個key檔案

謝謝您,試用看看先!

网友(2015-02-07):
雖然我沒有在修硬碟.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