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常的问题似乎是在面板上,但也可以是在T-CON或MAIN。

楼主(2014-12-07):
原谅错误
翻譯器巴西到中國話,中文

常的问题似乎是在面板上,但也可以是在T-CON或MAIN。

当我们说失败的面板。并不总是意味着问题是屏幕,因为屏幕由MAIN板和T-CON板的控制。正因为如此,在这些板中的一个的任何失效;呈现在图像中的症状(干扰;色条;褐变;亮度高,图像仅在一侧;全黑或全白...)。
故障;有时它是T-CON板;或;主板。

例如;在液晶电视东芝32LW700WDA;左侧的图像是完全的白色和右侧是正常的。
通过更换一个电容器的SMD(C331)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短路。在T-CON板。

流程;以确定故障。
我注意到,在T-CON板,RM5101集成电路(伽玛校正放大器VCOM)是过热。该集成电路被替换为AS15-F。
注意到加热RM5101。端子他之间执行的测量,和GND。当2号端子进行测量,他发现自己导致GND。

我跟着终端2,RM5101;发现C331贴片电容;完全短路。我把一个新的在它的地方,和电视完美的工作。
看看下面的照片!

该解决方案使我反映;集成电路放大器Vcom的伽玛校正失败;任何T-CON。呈现在屏幕上的各种症状。来自:干扰;彩条;调光;高亮度;图像仅在一侧;全黑或全白...
因此,每当有样症状;任何LCD面板;测试;的imediado;集成电路伽玛校正放大器VCOM; GND之间;输入引脚(IN);输出(OUT)和电源(VDD)。

3.液晶屏故障东芝32LV700WDA.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JosuelMarques。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好樣的~

楼主:
謝謝大家!
了解,翻譯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了解,翻譯器?

The sentence translated by translator is not fluent.
but we can read by guess

This case you share is that panel failure not always  panel broken
Because panel was controlled by Main Board and T-CON

In this case,the problem is C331 short,so replace SMD capacitor C331 fix this TV

Is that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sentence translated by translator is not fluent.
but we can read by guess

是的!
此外,看到图像中的任何症状,应测试IC GAMMA的输出和输入。

Yes!
Also, any symptoms seen in the image should test the outputs and inputs of IC GAMMA.

网友:
恭喜巴西的朋友完修.也感謝分享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