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聖誕燈(鎢絲式)檢修

楼主(2014-12-07):
安親班的美眉來爽!......................................送修啦!,好長好長的聖誕燈
三太子: LED聖誕燈便宜,再去買新的卡俗,誕燈修理工時不划算說~

美眉堅持要修,三太子敢說:不嗎?
此款聖誕燈一串50粒,150粒就是三並

一串50粒,第一顆為簧片開關的母燈,其它49顆為純燈絲的子燈

有些母燈銷(左)與子燈銷(右),是不同式樣,筷子卡袂吃進鼻孔說

特徵:母燈座為三線,子燈座為兩線,50粒任何一顆斷路,這一串就會不亮

電表置歐姆檔,一棒夾在AC插頭上(任一端)、另一棒先測母燈(兩線之處):
母燈線測出0歐的線腳,就是50粒串聯燈絲的起點,接續應有串聯的導通阻抗(每顆約2歐)

習慣上用切瓜二分法:
將50粒聖誕燈對折,取中間(約第二十五顆)用夾子做記號
拔該燈球下來測應有的導通阻值,如有,則向後追26~50顆,續用二分法...

斷腳的燈球,多為戶外淋雨或是高溼氣腐蝕

聖誕燈墬落會造成燈球尖破裂(左),燈絲燒斷(右)馬是經常

臨時測台有便利性

母燈馬是會騷壞

如果一串中只壞一顆燈球燈座
可直接短接,剩餘49粒點燈電流略增2%

搞定一串接續又是下一串

好咧佳在! 淋杯的子彈充足

瞎忙一天八小時搞七串,姆災麥安抓生活

网友:
三太子顧環保兼顧眉眉,卻餓了肚皮做功德!

网友A:
每年聖誕節過完後一陣子, 大都可以在資源回收的三輪車上看到好幾串.
印象中賣場的這種燈單價都不高, 大家應該都是用完就丟,
收起來的等一年後不是忘記塞哪裡就是壞了, 還是再跑去買新的~~~

這年頭還願意送修與接修的人應該也不多了.....

网友:
接腳易斷,工廠才有賺頭

网友:
色字頭上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年聖誕節過完後一陣子, 大都可以在資源回收的三輪車上看到好幾串.
印象中賣場的這種燈單價都不高, 大家應 ...

歸台灣,難道剩下三太子在收修聖誕燈
安捏! ㄟ 卯死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歸台灣,難道剩下三太子在收修聖誕燈
安捏! ㄟ 卯死啦

現在聖誕燈都馬用LED了,改天請三太子發一篇 LED聖誕燈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聖誕燈都馬用LED了,改天請三太子發一篇 LED聖誕燈維修實例

OK!OK~
LED聖誕燈哩請美眉送來,剩咧代誌瓦來負責

网友C:
報告~~

這個不知能不能用查線器,來找斷路點啊~~

网友:
三太子要不要開個聖誕趴ㄚ

网友D:
哇勒!看起來亮燈數應該跟美眉的外觀指數成正比歐
不然這種燈....一看就頭大
還真不知怎下手
人家已經收工回家了...

三太子發功,青菜木馬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這個不知能不能用查線器,來找斷路點啊~~

這個!
這個.....
這個要請老灰狼出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報告~~

這個不知能不能用查線器,來找斷路點啊~~

還真的忘記老灰狼有那個電磁波偵測器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
這個.....
這個要請老灰狼出馬

爆米花....您要創舍毀???...嘴巴張那麼大
老灰狼的馬(子)....不見了

只剩...咩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勒!看起來亮燈數應該跟美眉的外觀指數成正比歐
不然這種燈....一看就頭大
還真不知怎下手

呵呵! 二分法,卡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您要創舍毀???...嘴巴張那麼大
老灰狼的馬(子)....不見了              ...

是舅舅在呼喚您~老人家說
呵呵! 原來不見狼,都泡去咩咩
您有空要試看看聖誕燈查線,我們等你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舅舅在呼喚您~老人家說
呵呵! 原來不見狼,都泡去咩咩
您有空要試看看聖誕燈查線,我們等你 ...

POPCORN大:

這是我維修聖誕燈的利器, 牙醫的不秀鋼尖端專門刺聖誕燈的屁股(插入) 線的另一端插在電源上, 氖燈因為100K電阻限流,只要聖誕燈沒有斷路就可以從氖燈上面判斷, 不秀鋼尖端點到火線 插在電源上的那一端若是地線奶燈就會亮, 這個工具還可以查修"聖誕跑馬燈" 往最末端插屁股,若是氖燈"恆亮"就表示從末端到量測點都沒斷線,但是前端(控制器)過來的已經"斷線"了! 若是量測點都不會亮,表示 控制器 和 末端 與量測點之間都有 聖誕燈斷路!!
若是量到 有一個聖誕燈的兩隻腳一隻腳會"恆亮"一隻腳會"閃動"那就"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