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HITACHI TFT38140CBA面板或97-29405-2 T-CON相關DATA SHEET

楼主(2014-12-07):
最近拿到一台IBM報廢舊螢幕
看外觀還不錯,拆開看看哪裡故障
拆猜開後面板是HITACHI  TFT38140CBA
T-CON是HITACHI 97-29405-2
驅動板上有明顯有三顆SMD電容炸開
主要最大顆IC也龜裂稍微流湯
我想這驅動板沒有維修價值了
其他高壓板跟T-CON看起來無異狀
就想到板上有好多公版教學文
想來實際跟著操作看看
但是拜完GOOGLE大神後
找不到HITACHI  TFT38140CBA面板
或97-29405-2  T-CON相關DATA SHEET
第一次找面板DATA SHEET不知道有什麼門路或網站可以找
沒有T-CON的腳為定義無法繼續下去
麻煩板上的大大們給點提示
或是有其他可以參考的資料
感謝

网友:
請享用 …
日立 TFTMD38140.pdf (775.95 KB, 下載次數: 65)

楼主:
太好了!感謝su_fei 大大
改機成功再與大家分享
請問這資料要重何得來?
以我知道IC的DATA SHEET
可以從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網站
或是其他類似的網站取得
面板有類似這種網站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感謝su_fei 大大
改機成功再與大家分享
請問這資料要重何得來?

報告 … gn214045 大大 …

      一般小弟在找資料,會從 google 去搜,在 google 中有 " 網路 ",如找不到就會用 " 圖片 "去看,
就是 " 無所不用其極 "多試 !
      在面板這部份,也可付費加入專門的網站,獲取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 gn214045 大大 …

      一般小弟在找資料,會從 google 去搜,在 google 中有 " 網路 ",如找 ...

謝謝!su_fei大的教導~
都怪小弟Google的不夠用力
希望能夠成功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