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台投影機Vidio看得爽一下

楼主(2014-12-08):
我想各位大大家裡有投影機的人一定不少,可是咱家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從對岸淘了一台
福洛特 FT-X8 號稱6000流明 1280*800 的LED投影儀(我們稱投影機)。
小弟我果然有遠見,以前整理房子時就保留一面大白牆,現在果然用上了,可惜房子寬度不太寬,投影距離只有3.6米,只能投120吋左右。

後來還將牆上的冷氣機往左邊移了40公分。

网友:
N年前我公司部門的主管搬新家不想買電視, 也是用SONY投影機搭配音響當家庭劇院看,
在那時超大尺寸的聲光效果真是一級棒沒話說;

過了不到三個月燈泡燒掉了, 忍痛換一顆花費好幾張小朋友; 後來用沒多久又掛了, 就乖乖的去買電視~

楼主:
工場說LED 有70000小時壽命,別說那麼多,有一半也不錯了,我用測溫槍
測量他的散熱口,有50度C,不過比燈泡溫度可烤焦電路板,和壽命3000小
時是長多了,以前LED光度差,不過我這台比Opoma 2500流明是亮多了,
開雞5秒,關機後繼續散熱30秒。

网友:
嗯,奇實有點奇怪的是,看這個亮度是沒有6000流明的
一般只要有4000流明時,就算燈打開還是會有一定的亮度的
而燈全關時室內全暗6000流明其實是過亮的,
以反射在天花石膏板的亮度來看,應該在2000流明以下的1500左右
但在家用時這樣應該算是還蠻實用的,剩下的就要看光衰的情形了
看那種紅色的表現應該是DLP的機器,如果便宜又省電的話,確實也是很好的選擇

网友:
我不能適應暗暗的地方看東西,包含電影院我也不能適應不然敗一台來看電影,那個爽度一定是夠的

楼主:
我家白牆從冷氣到壁櫥約3.2米,天花板到牆隔約1.9米。
左邊有窗簾,關住時影像。
窗簾拉開時的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白牆從冷氣到壁櫥約3.2米,天花板到牆隔約1.9米。

左邊有窗簾,關住時影像。

雖說窗簾打開時還能看,不過清晰度還是有差,對了請教一下Alonger 大大,這喇叭是要接擴大機的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說窗簾打開時還能看,不過清晰度還是有差,對了請教一下Alonger 大大,這喇叭是要接擴大機的是嗎? ...

他有內建喇叭,不過搞影音到這個地步的人,一定會另接擴大器和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白牆從冷氣到壁櫥約3.2米,天花板到牆隔約1.9米。

左邊有窗簾,關住時影像。

其實以第一,二,三張照片中可以看到左方的冷氣送風機就知道現場的環境照度情形
不過一般照度還是以打在投影位置的亮度來計算,
不過真有6000流明的話,應該室內燈全開也是能看的滿清楚的
而一般lcd的投影機也大約都在離壁面約5-6塊石膏板位置,
而DLP的機器一般就會更廣角些,不過不管是燈泡還是LED,
DLP的紅色都是會有灰階的情形,
就是一樣的大紅色,LCD是是鮮紅,而DLP是變成暗紅,
而這個應該是沒有6000流明,一般家用在3.X米的距離真用6000流明的亮度
大概看沒1個小時人應該會受不了的,
所以一般家庭劇院的投影機即便近十萬的位階產品也都在2000-2500流明左右
而且大都是走長焦型的投影機,同樣流明數家庭劇院用和商務簡報用價差也蠻大的
不過若是1-2000人民幣價格,家用的又是LED這種照度應該是相當夠用的
而且也是相當實用的產品,

楼主:
因為我覺得沒燈光下很亮,所以我把亮度調到45%的位置,不知這和周遭環境有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覺得沒燈光下很亮,所以我把亮度調到45%的位置,不知這和周遭環境有關嗎?

45%應該也是還好的,基本上買投影設備只要使用者覺得不會剌眼就可以了
只是目前一般的大廠LED投影機都還在1000流明以內
大陸的6000流明是覺得神奇了點,
因為一般劇院機沒光源下1200-1500流明也都是相當不錯的,
想說真有6000流明的話,應該在燈光全開下也有不錯的表現
一般在賣投影機的也都是在為燈泡傷腦筋,原廠副廠間也都是錢的問題
剩下的就是看耐用度了

楼主:
我是屬於"老"字輩的人家,看電視一定會睡著,燈泡型投影機,我怕把他壽命都睡掉了,
現在LED型,我已經睡了兩天了,不過換個角度說話,大畫面看起來反而不吃力,因為字幕
細節都不用費力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