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42-EAFC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4-12-08):
TATUNG V42-EAFC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有過電(電源綠燈常亮),但是無法開機

電視型號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電解電容全部更新為日系電容

高壓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A/D板型號

A/D板電壓量測異常點(U2)三端穩壓IC輸入5V/輸出0V,而且非常燙手明顯有短路現象,拆除附近相關零件測量依然短路,
追線路後指向主IC(大M)內部短路,決定改公板並向機主報價,上網找資料忽然找到同型A/D板良品價格又公道,馬上下單
購買省去改公板時間,主IC(大M)網拍1顆含運350元,又要拆除從重銲,評估一下工時及成功率,遂放棄此一方案。

A/D板良品收到後用電阻檔量測(U2)三端穩壓IC輸出~對地有數K歐姆阻抗(正常),主IC(大M)順便給它裝上散熱片幫助散熱。

全機清潔保養測試OK,完修畫面

网友A:
還有兩個洞可以裝上散熱片太棒了,增加了使用壽命,恭喜完修。

補充內容 (2014-12-8 07:30 PM):
沒洞洞的話要用甚麼膠固定?
說真的要黏起來很簡單,但是要耐熱不脫落就有難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還有兩個洞可以裝上散熱片太棒了,增加了使用壽命,恭喜完修。

請問如果無洞.那要用甚麼膠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無洞.那要用甚麼膠黏上

請參考此帖案例~#5~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70-1-1.html

网友:
Good Job !!

PS: 通常我會直接換 IC卡省...才 208pin而已(拖一拖地就好了)
     不過要先排除電源 F/B or others ...才會下手....

网友:
樓上的朋友以前大概是電腦主機板維修的,"才"208pin而已,這對以前是傳統電視維修業者來說,還是更換舊主板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果無洞.那要用甚麼膠黏上

我多用這種白色散熱膠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247675021

PS:不過乾要一段時間,不是速乾
     一般工廠用的白色散熱膠基本上就是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