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電量對照表

楼主(2014-12-08):
1.這是來自對岸的電池電量對照表,請參考不同材質電池的剩餘電量對照:

2.相關產品種類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484455456

网友:
鋰電用電壓值來顯示剩餘電量其準度應該很差~

网友:
鉛酸不是13.8V嗎n_079|

楼主:
鉛酸電池的電壓值到底是如何獲得,實在是個好問題,但又該如何測量?當他處於充電時,若設電壓上升至13.6V為充飽,但去除充電線後,該電壓又顯然呈現下降趨勢(如12.8-13.2V間),這代表什麼現象呢?也就是說充飽電時的電壓值,是在充電狀態測量,還是充飽後用慢充的狀態測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鉛酸電池的電壓值到底是如何獲得,實在是個好問題,但又該如何測量?當他處於充電時,若設電壓上升至13.6V為 ...

後來想了想發現自己有認知錯誤
應該是要在開路時測量
也就是說13.2是電池於充電後自放電狀態暫緩平衡時的穩定電壓
這段平衡期會持一陣子 之後會進入到自放電期 因為電解液內溶質與鉛極版作用
13.8是長期浮充電壓   跟開路後的穩定電壓是兩回事

网友A:
小弟的認知,鉛酸電池
循環充電:每cell為2.45v,12v為6 cell  所以是14.7v
浮動充電:每cell為2.25~2.3v,12v為13.5~13.8v
至於判定是否充飽
1.測量電解液的比重  2.測量開路電壓(至少需靜置6小時以上)
放電也是一樣1.量電解液 2.開路電壓(依放電電流大小,決定開路電壓值)
假設同一顆電池完全充飽電後
a.放電電流為1/20c與b.放電電流為1c來說
空載電壓一定是b較高
放電電流越小,截止電壓要設高一點約10.5~10.8v
放電電流越大,截止電壓要設低一點9.6~10.5

鉛酸電池的開路電壓與電解液比重有關
比重越高,開路電壓高,極版腐蝕速度快
也要看哪種鉛酸電池
不同的鉛酸電池,開路電壓位不太一樣

鋰電池的話,看電壓應該會比較準一點
容量型鋰電池,單顆3.7v 差不多就是沒電了
動力型,單顆可以放到2.8~3v 才是完全沒電

网友:
出處:http://r.search.yahoo.com/_ylt=A ... lfLMN_LjFbsBEXJ5Nc-

2.15V乘6也才12.9V,剛充飽電13.2V還能用量子效應解釋,13.2V=電量100%不知原理為何

网友:
鉛酸電池,依電解液濃度不同
空載電壓也會不一樣
有看過新電池 靜置24小時後  還有13v的
也有剩下12.5v的
大部分是12.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認知,鉛酸電池
循環充電:每cell為2.45v,12v為6 cell  所以是14.7v
浮動充電:每cell為2.25~2.3v,12 ...

好詳細的解說.以前我只會用13.8v作標準

网友(2015-01-26):
這表太有用啦~~感謝ciko大

网友:
有這表太方便了,可以有對應的電量百分比,太有幫助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