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製作與溼度感測器DHT11的應用

楼主(2014-12-09):
拜 FATZEROS大的指導和提供材料&資料,終於把電路板給 "洗"了出來,距離上次氯化鐵洗PCB的時間應該有30年吧!!

使用 DIP TRACE 把 32PIN MCU弄出來, 使用 雷射印表機印出 相反(MIRROR) 的圖案,然後再一次印到"轉印紙"上面,這個階段最容易"脫落",使用3M膠帶把轉印紙固定到一般紙上面,這樣成功率會高一些!!

接下來把 轉印紙的圖案 用電熨斗 熱轉印到 空白電路板上面, 條件 溫度設定在 毛與棉之間,時間2分鐘!

轉印後若有遺漏可以使用油性簽字筆補強(效果會打折扣)

蝕刻的時間約 90分鐘~ 2小時(靜置方式) 蝕刻液體的濃度有關!!
蝕刻完畢用清水沖洗,水分去除後,使用 松香+松香水的溶液把碳粉圖案去除並有"助焊"功能

鑽孔接PIN腳使用 1.0mm 一般零件使用 0.8mm 鑽頭

第一版 錯誤很多 最大的錯誤是 SWIN RESET VCC GND 下載接點忘了放上去,要把 MCU的PIN 接出來真的很辛苦!!

第二版有考慮到 負載效應放了一些 DUMMY PAD

為了怕碳粉附著性不好,蝕刻會因為 UNDER CUT 造成斷線,刻意把線加粗,把鑽孔點取消,結果鑽洞會亂跑...

作了一個溫度計時鐘(AD轉換+TIMER) 時間一天慢三分..

第三版把連接線變細(0.03 >>0.02) 鑽孔點也露出,還是漏了幾條線和一個電容器

這次作的是 DHT11 的溫溼度計

使用 MCU有一個好處就是,LAYOUT 時因為 零件的配置需要,可以變更 MCU的腳位,只要在程式上面定義改一下就能配合,當然這也不是萬能的!!

//for bread board setting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tim4.h"
#define DHT_Port GPIOD
#define DHT_data GPIO_PIN_2
#define LEDPORT GPIOA
#define DIN GPIO_PIN_1  //
#define STB GPIO_PIN_2  //3
#define Clk GPIO_PIN_3  //2
#define LED2PORT GPIOD
#define STB2 GPIO_PIN_4
*/

//for PCB layout setting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tim4.h"
#define DHT_Port GPIOF
#define DHT_data GPIO_PIN_4
#define LEDPORT GPIOC
#define DIN GPIO_PIN_4  //
#define STB GPIO_PIN_2  //3
#define Clk GPIO_PIN_3  //2
#define LED2PORT GPIOC
#define STB2 GPIO_PIN_1

u8 a,b,tg,th;
u8 count80,count81;//計數時間
u8 DHT_get;
u8 DHT[5];
display_2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display_time;
u16 DHTI1,DHTBuf1;//avg humidity
u16 DHTI2,DHTBuf2;//avg temperature

u8 display_flag;
u8 avg_count;

void Delay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us(1315);//164
                mst--;
        }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LEDPORT,DIN|STB|Clk|STB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GPIO_Init(LED2PORT,STB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STB independence
        }

/*
  20141116 send Databyte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

//LED2

void Send6961_Cmd2(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ED2PORT,STB2);
                                GPIO_WriteLow(LED2PORT,STB2);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High(LED2PORT,STB2);
}

void Send6961_Data2(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ED2PORT,STB2);
                                GPIO_WriteLow(LED2PORT,STB2);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Low(LED2PORT,STB2);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2(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2(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2(0x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Cmd2(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2(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DEMO_display(void)
{//display humidity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a]);//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b]);//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50);//r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76);//H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DEMO_display1(void)
{
//display temperature
        Send6961_Cmd2(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2(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display_2table[tg]);//5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display_2table[th]);//5
        Send6961_Data2(0xf0);//空?
        Send6961_Data2(0x63);//5?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0x39);//C
        Send6961_Cmd2(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2(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TransData(void)
{
   DHTI1/= 6;
         DHTI2/= 6;
        a=DHTI1/10;
        b=DHTI1%10;
        tg=DHTI2/10;
        th=DHTI2%10;
        DHTI1=0;
        DHTI2=0;
        }

void DHT_Start(void)
{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Low(DHT_Port,DHT_data);
        DelayMs(18);//18.17ms
        GPIO_WriteHigh(DHT_Port,DHT_data);//10us
        Delayus(20);

}

u8 DHT_Read(void)
{
        u8 i, j,pulse,k;
        pulse=0;
        count81=0;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for(i=0;i<5;i++)
                {
                        for (j=0;j<8;j++)
                        {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while(GPIO_ReadInputPin(DHT_Port,DHT_data))
                                 {
                                  count81++;
                                 }
                                                pulse<<=1;
                                   if(count81>20)
                                                pulse +=1;
                                                else
                                                pulse +=0;
                                                count81=0;
                        }
                        DHT[i]=pulse;
                        pulse=0;
                }
}

void tim4init(void)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250);//16m/128/250=500=2ms
        TIM4_SetCounter(25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4_Cmd(ENABLE);
}

void tim4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200)//10us
{
        DHT_Start();//送出讀取的指令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IN_PU_NO_IT);//此一 設定大大會影響 時間所以要獨立出來
        DHT_Read();
        DelayMs(1);
        avg_count++;
        DHTBuf1 += (u16)DHT[0];
        DHTBuf2 += (u16)DHT[2];
        display_time=0;
        if(avg_count>5)
        {
        DHTI1=DHTBuf1;
        DHTI2=DHTBuf2;
        display_flag=1;
        avg_count=0;
        DHTBuf1=0;
        DHTBuf2=0;
        }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GPIOinit();//顯示用
                PT6961_Init();
                tim4init();
          rim();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以16m速度 進行
                GPIO_Init(DHT_Port,DHT_data,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while (1)
        {
                if(display_flag==1)
                {
                        TransData();
                        DEMO_display1();
                        DEMO_display();
                        display_flag=0;
                }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
        tim4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時間一天慢三分的話,應該可以用程式修改。微軟的小時鐘,仔細看的話,每隔5秒就慢一點,
我猜也是程式在修正。

网友B:
>蝕刻的時間約 90分鐘~ 2小時(靜置方式) 蝕刻液體的濃度有關!!

阿乾大:
你是在貴妃洗澎澎喔,一般都嘛是30分鐘以內,若加熱水,或者加硫酸就更快了 ... 一杯茶還沒喝完就洗好了 ...

聽說加硫酸在5分鐘內就解決了,不過它太毒了,少用為妙.

网友:
非常好的diy文~
感謝分享

网友C:
好文,感謝分享...

>>時間一天慢三分...

因為素很多...
1. 振盪頻率 誤差及漂移
  通常這是主要因素
  這個問題,只能從硬體改善
  1天要誤差1秒內(一個月誤差30秒內(半分鐘))
  誤差1秒/1天= 1/86400 = 11.6ppm
  振盪頻率 的誤差要選10ppm以內.

2. 程式任務
  時間計時程式不是獨立中斷或被其他工作任務占用時間
  這個問題,要修正軟體.

通常時鐘最好是獨立且可以吃電池Battery電源...

网友D:
找到問題點了,
阿乾兄,你是不是熱轉的時候,脫塑紙上還蓋上一層紙嗎?
如果是的話,請把紙拿掉,熨斗直接熱壓在脫塑紙上,不用再隔張紙了!
我發現這樣碳粉比較會全部熱轉印上覆銅板!

网友:
內置OSC只能應付短時間
要在外置一個

网友:
需要精準的時間設計,一定要用石英振盪源~
不能用內建的 RC 振盪

网友E:
板子也忘了要加外部振盪電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間一天慢三分的話,應該可以用程式修改。微軟的小時鐘,仔細看的話,每隔5秒就慢一點,
我猜也是程式在修 ...

單晶片微電腦大:
   程式中斷設的不夠好!!很多都在模仿抄襲階段,先爽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蝕刻的時間約 90分鐘~ 2小時(靜置方式) 蝕刻液體的濃度有關!!

阿乾大:

scottwang大:
    最後這一次還差一點"過夜"!!
    小弟我 勤儉建軍 省吃儉用 實驗階段就慢慢收集數據,這幾天準備買一些小東西來搞一個"起泡桶" 到時候會洗的 快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感謝分享...

>>時間一天慢三分...

jason680大:
   感謝指導!! 目前溫溼度計已經大致底定,要回頭來微調時間了,因為是內建的RC震盪,所以精度沒法提升,我想應該是 程式任務 吧!!
   吃電池這建議很好,我的顯示用5V 若加一個 18650的鋰電池平常插著電可以顯示,一離電源鋰電池備用或許可以不需要調整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問題點了,
阿乾兄,你是不是熱轉的時候,脫塑紙上還蓋上一層紙嗎?
如果是的話,請把紙拿掉,熨斗直接 ...

fatzeros大:
   感謝你的協助才有機會脫離洞洞板的"控制"(因為洞洞板所以 DIY玩具的衝力被阻擋了不少!) 的確我在脫塑紙上面蓋了2層的廚房紙巾,老婆大人建議的,因為怕被熨斗黏住了!! 那我把溫度在升高一些些應該效果一樣吧!!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雷射印表機印在 脫塑紙上面圖案不會跑掉" ,這需要你繼續提供寶貴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也忘了要加外部振盪電路了~

jojoling大:
   外部震盪我還沒有經驗!! 再給我時間!!

网友D: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感謝你的協助才有機會脫離洞洞板的"控制"(因為洞洞板所以 DIY玩具的衝力被阻擋了不少!)  ...

建議還是不要墊紙,直接施力,比較妥當,溫度可降,時間拉長就行了!

雷射輸出的問題啊!
這個就要看看是什麼型號的印表機,怎麼樣的進出紙模式了,
我有時輸出的時候,圖也是會跑掉,
所以,在輸出圖面的時,會把紙印滿,
也就是說,一張紙上面,會印出多個圖,直到紙張填滿,
這樣輸出之後,就可以挑挑看那一個圖面比較完整,再裁下使用!

另外,紙我還有很多,有需要再跟我說!
對了,還有紙膠帶!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外部震盪我還沒有經驗!! 再給我時間!!

用這段 code 及可

  1. #include "stm8s.h"
  2. #include "stm8s_clk.h"

  3. #define EXT_CRYSTAL_SUPPORT

  4. void hw_init(void) {

#ifndef EXT_CRYSTAL_SUPPORT

  // Set the internal high-speed oscillator to 1 to run at 16/1=16MHz.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else

  // use external crystal
  CLK_DeInit();
  CLK_HSECmd(ENABLE);
  while(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ERDY));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 CLK_SOURCE_HSE , DISABLE , CLK_CURRENTCLOCKSTATE_ENABLE);

#endif

}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最後這一次還差一點"過夜"!!
    小弟我 勤儉建軍 省吃儉用 實驗階段就慢慢收集數據, ...

阿乾大:
超過4個小時要另外加錢,"過夜"錢要加倍喔 ...

您說的洗PCB冒泡機,應該就像這樣子吧.

刻蝕機分享.

楼主:
jojoling大:
   STM8S 的庫函數你也行!!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還是不要墊紙,直接施力,比較妥當,溫度可降,時間拉長就行了!

雷射輸出的問題啊!

F大:
  這會不會浪費了些?

网友:
不會啦,滿意又開心的作品,才最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STM8S 的庫函數你也行!! 佩服佩服!!

我還動手把官網  8k limit without license 板跟 32k with unlimited license 板的都動手把size限制改掉了說~
你要嗎?

网友:
antlu大你有試過在紙張還沒經過加熱模組前把電源關掉,從碳粉夾後面拿出來下去轉印看效果如何呢?

网友E:
有這種小台的東西耶~~
2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還動手把官網  8k limit without license 板跟 32k with unlimited license 板的都動手把size限制改掉 ...

JOJOLING 大:
   要給我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只是怕 XX啃大麥 遭塌糧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這種小台的東西耶~~
2個規格~

jojoling 大:

這次蝕刻時間縮小為 30分鐘!!

牛奶瓶 1860CC *1
空氣幫浦 *1
管子 *1
擴散頭 *1

這次花了 幾十元!!

效果? 氣泡太多了!! 下次回收場拿一個 NEEDLE VALVE 調整氣量會更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ling 大:

這次蝕刻時間縮小為 30分鐘!!

可惡,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岸技術論壇 (STM8專區)

http://www.openedv.com/forums/show/33.htm;jsessionid=68D9BD88FD2E0A0A6A4FF1 ...

雄爸:
  感恩!!Orz..........

楼主:
F大:
   記得在牛奶平的把手內部放一跟珍珠奶茶的吸管,這樣幫浦氣管就可以直通到底部...

网友:
還附程式碼,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