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0x01半邊油畫

楼主(2014-12-09):
禾聯40吋

故障現象

所用的T-CON

全拆的結構
橘子ic換過,橘子電壓也呈階梯式電壓,請問前輩,會是面板買單嗎?

网友:
建議您~
1.油畫那一邊的 80PIN 軟排接點先清潔看看!
2.圖三~圖六兩邊的 GAMMA 電壓量看看是否跟T-CON上的 GAMMA 電壓一樣!

网友:
T-CON壞  至於哪裡壞~~就看自己功力喔~~點到這

楼主:
每個板子上同名稱橘子電壓均一致。
感謝jackhiphop前輩指點大方向

网友:
可以試試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