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洗衣機ES-116SV故障

楼主(2014-12-09):
家中聲寶洗衣機ES-116SV故障

聽家人說好像是脫水的時候會脫不乾淨

然後行程會停在清洗1的樣子

今天猜開來看有夠噁心的

整理中發現

圖中這兩條線是否原本是連接在一起的呢?

网友:
最好在拍整個周圍比較好判斷或則你要敘述這兩條線各接到哪部位
單看這張圖很難判斷是不是接再一起ˊˋ

楼主:
補上配線圖

配線圖

配線圖

网友:
照線路圖白茶跟茶應該一起接在S7a接點,也可能是走右下角白茶跟茶接一起

楼主:
看起來S7A接點看起來是紅白線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S7A接點看起來是紅白線是嗎?

s7紅白是c接點也是共點
你先檢查s7上面a接點是否有脫落
沒脫落的話有白茶跟茶在上面
那這兩條就直接相接就好

楼主:
茶灰色這個 會影響排水嗎?

如果接錯了會怎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茶灰色這個 會影響排水嗎?

如果接錯了會怎樣呢?

沒有茶灰阿- -看線路圖應該是右下角,字看不清楚應該是排水馬達
接錯會怎樣@@?,我想不出來這兩條還能怎接了

楼主:
說錯  應該說是茶白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裝 我再來去看清楚一點

网友:
哪邊斷 ,對顏色! 印象中,天氣冷比較容易發生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