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HM-L4061L 咖啡機被我弄壞了!

楼主(2014-12-09):
sampo HM-L4061L 咖啡機
在一次煮沸後忘了加咖啡粉,再把沸水倒回加一些冷水。就給它壞了!!
拆了之後,換了繼電器有咔一聲,但温度一直没上升(冷的)。
請問還有那裡要檢查!!

网友:
那你先量 加熱器阻抗
如果太高 200歐姆以上  就先把玻璃纖維套管打開來看看

4個套管一定會有溫度保險絲

如果阻抗正常   就量繼電器接點阻抗

楼主:
請問是這4根嗎?
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4根嗎?
圖片

你先量端子阻抗

還是說你沒有電表  沒有電表的話那我在講應急方法(有危險)

楼主:
謝謝!! 回家找出三用電表,有問題再請教! 感謝!

楼主:
果然找到2顆溫度保險絲(216C,220V,10A),其中一個開路

网友:
換掉開路的那個~~但要買對規格喔

楼主:
Run 起來了!煮咖啡速度超快的!!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