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一次不成功的“联想(LENOVO)Y1011平板电脑电池”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09):
  联想(LENOVO)Y1011 平板电脑电池出现故障,表现为插市电能正常开机,也能显示正常充电,但充电器一拔掉,立马断电关机。
  插市电后按Power、Volume+-能进入Recovery模式,并清空缓存、恢复出厂设置,遗憾的是结果还是不行。
  怀疑电池有问题。遂将后盖打开──拆机比较方便,但后盖卡子容易断,小心为妙!电池也很好卸载。这个机子内部做工还算蛮工整的──到底是大厂的东西啦!

  电池型号为“L10M2121”,保护板采用了BQ20695管理芯片,应该属于智能电池 ,拆掉电池后会使其中的数据清空,也许还会被锁定。
  测量此时电池的输出端电压只有2.xV。
  查电路发现电池输出是经由两个N-CH MOSFET(TPC8026)控制的。而第二级MOSFET的G极电压有4.xV,而此时其输出端只有2.xV,可能是G极开启电压不够大吧。
  在摆弄中发现,用人体引VP电压(两电池串联电压高端)到MOSFET的G极,能触发下游电压生成,使第二级MOSFET的G极电压提高到10.xV,并使整个电池输出电压正常!后来又发现直接将VP电压跨接到第二级MOSFET的下游器件(标注的字符是“10AH2”还是“1OAH2”不知)输出端后,也有同样的结果。

  将四个电池端拆下,然后再用导线自电压低端向上依次连接,发现这样处理后,电池连接平板发现电量为零,估计BQ20695电量数据复位了的缘故,拆卸电池后就会这样。此时能用电池开机,但因电量指示过低(实际不低的)而自动关机;也能充电,且电量指示会升高,只是不准而已。心想先把电量校正了再说。
  没想到,充电一晚上后电量虽显示100%,断开导线恢复安装后,却发现电池开机已经不行了……又重复上边的“激活”方法,遗憾的是不再有效!重新拆下电池再安装后,发现电池空载时能用上述方法激活出输出电压,但上机按开机后,电压又跌落,且无法再“激活”。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拆导线,也不“校正”电量了,估计BQ20695内部程序错乱了或者是彻底出了故障吧……

  期间我还发现保护板上的NTC温敏电阻(监测电池温度的)及其周边元件上竟然没有任何电压!即使是之前“激活”出输出电压后也是这样。照理说应该有电压的,而且检查NTC电阻及其周边元件也正常。估计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输出电压故障吧。查电路似乎其供电是由BQ20695这边出来的。看来这个核心芯片的确存在着问题。

  虽说作了徒劳的维修工作,但也了解了不少东西。
  我在网上查BQ20695的资料,却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不解,就是上边第5图中第二级MOSFET下游的那个标示有“10AH2”还是“1OAH2”的元件到底是什么?分析电路来看,似乎是一种用于检测电流的元件,如果电流过高就产生保护动作。之所以关注它,是因为之前在“激活”产生输出电压后,如果对其某一脚做触碰后,会使“激活”失效,输出电压重新跌落且无法再“激活”。有哪位朋友知道它的具体用途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啊,我总算找到“10AH2”的资料了!沙发自己坐喽。
  这是它的DATASHEET
  这处器件第一次见到,挺新鲜的!资料中显示它有对电池作Overcurrent、Overvoltag protect。原理估计是电压或电流作用于3.08Ω的加热电阻体上,产生足够的功率使得熔丝断开。

補充內容 (2014-12-9 07:58 PM):
Part Number        Dimension        Operating Voltage        Heater Resistance        Operating Electric Power
FC-5432-10A-H2-C        5.4        3.2        1.05        5.0~10.0V        2.5~4.2Ω        6.5~40.0W

楼主:
谢谢给顶的大大!现在我发现又能“激活”!损坏的FUSE可以先按照其结构图短路看看。正在努力中,待会儿再上测试图!

楼主:
  刚刚尝试再次“触发”,发现能正常输出7.xV的电压,但一上机就又没戏了,电压跌落才2.4V。再尝试“触发”竟然又不成功了。
  将FUSE按其结构短接后,目前触发还是不稳定。虽说第二级MOSFET 的G极不象之前没电压,只要用VP对G极触碰后,在下游又能产生2.xV的电压输出,但没能产生7.xV的正常电压输出……关键问题是第二级MOSFET的G极无法象之前那样触发出14.xV的高电压来。而这个控制高压估计是某些振荡元件所产生的。另外,这组升压还可能是受控于BQ20965。

  唉,现在的元件小得都像芝麻粒,而且都用缩写,资料又匮乏,难搞啊!

  哪位大大有BQ20965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啊?谢谢!

网友A:
那顆是 dexerials (前身 Sony Chemicals) 的 Self Control Protector (SCP), 型號 SFH-0810
請參考:
http://www.dexerials.jp/en/products/c3/sfh04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 dexerials (前身 Sony Chemicals) 的 Self Control Protector (SCP), 型號 SFH-0810
請參考:
http:/ ...

  非常感谢大大的回复。嗯,这个才相同,不过基本结构和我找到的相同。
  Texas Instruments 公司的网站我找不到BQ20695这器件,但我找到了与之类似的电源管理芯片的DataSheet。在一些器件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这种Fuse的应用方法,虽与我手边的实物在电路上有些出入,但可以参考的。
  这种Fuse里的电阻是构成OverVoltage 保护的,在下图中的“BQ29200”就是TI公司的VOLTAGE PROTECTION芯片。当过压发生时,芯片OUT端输出高电平控制MOSFET导通,让大电流流经Fuse而烧断。

  关键这块PCB似乎是多层结构的,跑线路有点难。加上器件不熟,资料缺乏,只要BQ20695大碍,看来得花些时间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