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使用- ASUS - X550JD 筆電的兩個問題

楼主(2014-12-09):
購買日期:2014.11.13

硬體規格 :

型號 : ASUS X550JD

CPU : Intel® Core™ i5 4200H 處理器

作業程式 : Windows 8.1 x86,Windows 8.1 x64,Windows 7 x86

記憶體 : DDR3 MHz SDRAM, OnBoard Memory 4 GB

獨立顯示晶片  : NVIDIA® GeForce® GT 820M

硬碟:SX900 128Gb (自己換的)

---------------------------
發這篇文,是想請教站內的朋友,有人有遇到跟我一樣的問題嗎?有的話也分享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解決方法?????

這台筆電X550JD筆電,使用快要兩個月了,總共顯現了兩個硬體上的問題,而且在我幾經詢問原廠ASUS技術部門之後,也無法在ASUS得到解決辦法,也就是說買了之後你就要抱著這兩個缺陷用到筆電它終老,是甚麼缺陷呢?

1.他的USB(每一插槽都一樣)如果插上2.5吋2TB(1TB也會)的隨身硬碟會時常自己斷開,就是說如果你用BT在下載大檔案到外接的2TB的隨身硬碟時它會不定時的斷開連接,讓你的下載儲存檔案呈現失敗的狀態 !

原廠的解決方法是要我,使用這顆隨身碟的時候,要記得另外加補充的電源,就不會發生類似問題了,這甚麼跟甚麼的爛答案呀!!??難道這台新筆電會比我家那台5年的東芝M300還爛嗎?那我花2萬多買一台ASUS新筆電幹嘛?花爽的嗎?????

2.它的內建"Broadcom 802.11n 無線網路卡"不能在一瞬間同時下載太多太大的檔案,他會突然傻掉停住了(卡住不動),你必須重新連結你的無線網路,這樣才能恢復網路連線,很討厭的一個缺陷!!

那為什麼不拿去皇家檢查呢 ? 你認為呢 !?.......因為在詢問這兩個問題時,它們給我的解答是鳥的不能再鳥的答案,
<我真的不知道華碩這麼糟糕>,

之前還幫好幾個朋友看筆電,都介紹它們買ASUS的,真是對不起他們,我介紹錯了,我不知道華碩已經放棄自己了,再也不是以前堅若磐石的華碩了 !!!!!!!!!

已經有些情緒化了,還是寫到這就好了,這台筆電就這兩個問題,其他都很OK,感謝各位的收看。

補充內容 (2014-12-9 07:39 PM):
這些問題,是因為USB-2TB隨身碟同樣在東芝老筆電上使用不會發生這情況,無線網路卡問題,換其他外接無線網路卡使用就沒問題。

補充內容 (2014-12-9 07:41 PM):
封包處理量過高的理論,我曾換過別台IP分享器,一樣不能在一瞬間同時下載太多太大的檔案,他會突然傻掉停住了(卡住不動)

補充內容 (2014-12-9 07:54 PM):
其實對於這台筆電給我的深刻感覺是,我應該買到機王

補充內容 (2014-12-10 05:27 PM):
好像跟這篇有關,但是我看不懂全部意思,USB 3.0 VS 2.4G WIFI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5 ... ects-solving-a-read

网友:
USB輸出電壓與電流式固定的~~都是+5V-0.5~0.9A,使用的裝置超過了輸出負荷就會這樣,你可以用
Y型USB纜線來讓外接硬碟取得另一組USB孔的電力....

無線網路介面就不知道了..

网友A:
1.他的USB(每一插槽都一樣)如果插上2.5吋2TB(1TB也會)的隨身硬碟會時常自己斷開,就是說如果你用BT在下載大檔案到外接的2TB的隨身硬碟時它會不定時的斷開連接,讓你的下載儲存檔案呈現失敗的狀態 !
這也不是只有華碩筆電會這樣,隨身硬碟供電不足時就會,而且是經常性,我的桌機船大量資料到隨身硬碟時,也偶而會這樣,解決方式就是要讓電力充足,傳輸資料要循序,通常隨身硬碟使用FAT32格式,傳輸的大檔,要避免ISO或超過4G的單一檔案,

2.它的內建"Broadcom 802.11n 無線網路卡"不能在一瞬間同時下載太多太大的檔案,他會突然傻掉停住了(卡住不動),你必須重新連結你的無線網路,這樣才能恢復網路連線

這是封包處理量過高導致的問題,常在分享器上發生,不是新聞了,很多外接式的無線網路設備也會這樣,

网友B:
樓主忘了給其他資訊判斷

你的硬碟換了,應該是有重新安裝作業吧,作業系統是?

usb的相容性比較好測,拿別的外接磁碟測試就知道是相容性問題還是磁碟問題
至於無線網路可能發生在win8,因為win8的無線預設有限制速度,很多人因為限速要做一些更改設定才能照正常速度發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忘了給其他資訊判斷

你的硬碟換了,應該是有重新安裝作業吧,作業系統是?

無線網路問題在下面的作業系統都會發生 : Windows 8.1 x86,Windows 8.1 x64,Windows 7 x86,Windows 7 x64
我另外有用1TB外接碟測試,一樣會不定時斷開。即使沒動到它,它也是一段時間就會不定時斷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他的USB(每一插槽都一樣)如果插上2.5吋2TB(1TB也會)的隨身硬碟會時常自己斷開,就是說如果你用BT在下載大 ...

我曾換過別台IP分享器,一樣不能在一瞬間同時下載太多太大的檔案,他會突然傻掉停住了(卡住不動)
但是換其他外接無線網路卡使用就沒問題

网友:
USB port可以量看看電壓是不是有接近5V
有聽某家的EE說內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無線網路問題在下面的作業系統都會發生 : Windows 8.1 x86,Windows 8.1 x64,Windows 7 x86,Windows 7 ...

會不會有對外接硬碟開啟省電模式?

參考:
http://blog.ywdeng.idv.tw/?p=224

网友:
感覺好像電源管理晶片有問題.....
放著不動準備開始待命或休眠
然後開始斷電.....

至於無線,如果真是asus的問題,也只能換一張了
asus真的是從以前到現在都是良率不高的問題

网友:
你嘗試將兩個裝置的電源管理中省電功能給關閉....道裝置管理員中找該裝置,電源管理項目勾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有對外接硬碟開啟省電模式?

參考:

我去試過了,結果是無效的,很感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下面是我實際實驗的結果
第一次到USB 根集線器(xHCI)設備去設定成不自動關閉這個裝置以節省電源,但是USB隨身碟在41分鐘後還是自己斷開了。

第二次到電源選項的進階設定中調整USB設定,結果22分50秒,USB隨身碟就又斷開了

但是那個 ToggleSuspend.ps1 的檔案我不是真懂他要幹嘛?所以沒有用。

這台筆電真的是機王嗎?傷腦筋!!!

网友D:
那還能退嗎
如果說用其他高功率USB裝置測試 結果會怎樣
斷電是指沒有5V  還是Data沒傳輸

要不要試試看插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還能退嗎
如果說用其他高功率USB裝置測試 結果會怎樣
斷電是指沒有5V  還是Data沒傳輸

USB3.0與USB2.0都有測試過了,就是會自己斷開,等一下又再自己連上,超級詭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3.0與USB2.0都有測試過了,就是會自己斷開,等一下又再自己連上,超級詭異的! ...

那其他USB設備有也會有相同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其他USB設備有也會有相同問題嗎??

就這一顆2t的硬碟最明顯,會自己斷開連結又自己連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這一顆2t的硬碟最明顯,會自己斷開連結又自己連上。

其他裝置不會嗎   硬碟連接線  有或其他條線可以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裝置不會嗎   硬碟連接線  有或其他條線可以試嗎

其他條線有試過,原廠的最沒有問題(持續連結時間最久),
我現在正在找關於"ToggleSuspend.ps1"這檔案的詳細內容,說是有助於解決自動斷開的問題,很多相關網頁問題點好像都指向win8.1的省電設置,可是我在win7也會發生斷開的問題哩,而且找到的文章都是英文說明,看起來很累。

网友:
唔,win8的裝置管理員usb設置畫面沒有電力消耗可以看,win7的我記得有

或許反向測試一下,先不要否定原廠給的答案,畢竟最早那種2.5吋外接硬碟盒,都是要用到兩個usb孔
為了確保電力充足,先試著這樣接,然後看會不會斷線?

最近我的usb快捷線也給我搞這種出現又消失的把戲了,上一次是因為SATA線有問題
這次可能是電源 =.=

网友:
1.USB是2TB,應該會是支援USB 3.0我目前還沒遇到會斷電的,只有USB 2.0會,就跟站友說的一樣就要接Y接頭,這個USB 3.0就沒這種線了

2.無線網路會斷,要是我就送修或是等新驅動出來,然後無線網路也有省電選項,裝置管理員-->無線網卡(右鍵內容)--->電源管理--->允許電腦關閉這個裝置以節省電源(取消打勾)

(我公司拿的是S46C,這幾臺型號的配備不知有沒有相同,最近接觸的是UX32LN與UX32LA)

网友:
我在想可能是空焊  或是裂錫

我有遇過這種情況  不過是在hub上
情況就是就是用一用然後就閃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裝置的休眠和節省電源啟動(通常是無封包動作時會啟動)。
你可以將他全部關閉,不要啟動他。
預設是:
所有裝置的 休眠和節省電源 都啟動。(預防機件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