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MARCH 外門把更換

楼主(2014-12-09):
大家好 傻傻的喵 提供自己更換的心得 斷掉的門把 在 X天 拍賣網買的 80元

抱歉 關鍵的地方 因為拍不到 所以只好口述了
而且我好像也裝的不怎麼樣, 請問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
為什麼中控鎖鎖不緊也打不開,我還沒拆之前就這樣了
是不是我的中控鎖馬達掛了,之前就是常常中控鎖打不開
血壓一高一用力,啪一聲 門把就斷了

网友:
中控鎖鎖不緊也打不開
六角鎖不良機率比較高
中控鎖馬達部分 拆下接頭上DC12v
就能確認好壞

楼主:
請問一下 twm 大 , 六角鎖部份是在哪個位置,好拆嗎
我在 google 找了一下, 分為兩派
一派說 六角鎖要換 .. 有的還說換個新螺絲鎖緊一點就好
一派 則是說 中控馬達 老了沒力
我的外門把應該是裝對吧,因為功能都正常,動作也正常
反而現在 內門把 中控鎖 , 鎖不緊 開不了 ,我現在內門把駕駛座要手動鎖開
外門把要插鑰匙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twm 大 , 六角鎖部份是在哪個位置,好拆嗎
我在 google 找了一下, 分為兩派
一派說 六角鎖要換 .. ...

更換六角鎖有點難度
要拆幾根中控傳動連桿

楼主:
所以說 六角鎖的位置就是我之前插那個綠色塑膠環那裡對吧
我在 X天 查了一下,不貴耶350元+個運費55 .也還好
找個假日再來拆開先拍照看有沒有辦法自己換

网友:
上次看修車廠老闆修很難開的引擎蓋的六角鎖,直接用鐵鎚敲,敲到好開為止....
當然必須注意敲擊位置啦.

网友:
可惜當年生產線上沒去看過同學怎麼裝,否則我也會了~~~~~

网友A:
山不轉路轉,鎖頭螺絲拆下來後調角度拆離鋼絲

生產線上應該是依鎖頭-鋼絲-把手順序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不轉路轉,鎖頭螺絲拆下來後調角度拆離鋼絲

生產線上應該是依鎖頭-鋼絲-把手順序裝上 ...

生產線上門把部份都是總成~~一堆東西塞進去然後鎖固....

楼主:
逛 X天 看到的 我想換六角鎖了
請看下面的圖解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