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hp 電池維修 電池不能充電

楼主(2014-12-09):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2.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楼主:
us18650gr 不知道 1500mA 2200ma 2600ma 不知到是那一個

楼主:
三星SDI鋰離子可充電電池型號SAMSUNG ICR18650-22B 標稱容量2200mAh
可不可以來用 US18650GR 2600mA 上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us18650gr 不知道 1500mA 2200ma 2600ma 不知到是那一個

有二個壞了 充了電, 會掉電壓。

楼主:
太久沒充電 都是0.00V 要一個一個的充電。

電池接點 AT VM VH VL VP VG 接點的內容。

楼主:
一般正規電池生產廠商都會在電池控制電路板的接線腳附近印上“ABCDE ”或“1 2 3 4 5”或“V- LHM V+”
常見的為“VG VL VM VH VP”也會看到TH(溫控)。
G-接地GROUND; L-LOW; M-MIDDLE; H-HIGH ;P-TOP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正規電池生產廠商都會在電池控制電路板的接線腳附近印上“ABCDE ”或“1 2 3 4 5”或“V- LHM V+”
常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二個壞了 充了電, 會掉電壓。

建議用同容量會比較好@@ 不過 有的電池換了也無法用要解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