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IRO開機暗屏

楼主(2014-12-10):
請問前輩如果不換只這樣處理可以嗎

請問前輩如果不換只這樣處理可以嗎

牌名 機種IMIRO HD4201

牌名 機種IMIRO HD4201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開機高壓板有卡卡聲拆下外殼 線圈漏電

開機高壓板有卡卡聲拆下外殼 線圈漏電

漏電的

漏電的

楼主:
對不起.不知何故順序會顛倒

网友A:
先確定燈管還活著吧~~有點燈器嗎?

楼主:
開機後畫面出來

開機後畫面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燈管還活著吧~~有點燈器嗎?

感謝TONYUFO大.我開機後畫面出現且正常.只是不知如果那顆線圈不換
是否可行

网友B:
補銲~有問題的高壓線圈 (焊完要洗乾淨焊點)

再將線圈破皮處,貼上耐熱膠帶防止跟鐵殼接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銲~有問題的高壓線圈 (焊完要洗乾淨焊點)

再將線圈破皮處,貼上耐熱膠帶防止跟鐵殼接觸 ...

感謝ultraman大提供處理方式,會以這個方法去處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