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N3262W-NT 畫面雜訊

楼主(2014-12-10):
修完後沒聲音~不小心換SMD電容把 12-5V    +5V 的銅箔 給用斷線 之後補上就正常囉
故障零件 RN27 28 個壞一邊..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機主也很厲害看得出有雜訊,可愛大又更厲害了,可以把雜訊的問題解決,話說回來您是怎麼知道RN27,28有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機主也很厲害看得出有雜訊,可愛大又更厲害了,可以把雜訊的問題解決,話說回來您是怎麼知道RN27 ...

以為排線 不清潔 清完無效...之後 用波波 測量 都沒異常的電容 就剛更換 電源的SMD電容*--又小心弄斷
+5V的供電 導致沒音效~~
之後 查 T-COM 發現2組 異常阻值~

网友:
可愛大出手快又準,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