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L195wE液晶显示器屏线引起的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10):
  Lenovo L195wE液晶显示器,之前更换了LED背光,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生花屏并抖动的故障。重新对屏线进行插拔后,只使用了几个小时故障重现!
  今天把屏线重新拆出,好好检查了一番,发现上边的确有氧化层──因为插头排线金属引脚只是镀锡的,因此时间一长容易氧化:
Lenovo_L195wE_液晶显示器屏线(未处理)①.jpg Lenovo_L195wE_液晶显示器屏线(未处理)②.jpg

  其中插AD板那一头的插头是特制的,要彻底拆卸后,才可对排线金属引脚处理。用砂纸作打磨后,再上一层防防锈润滑剂。

Lenovo_L195wE_液晶显示器屏线(已处理)①.jpg Lenovo_L195wE_液晶显示器屏线(已处理)②.jpg

  如此一来一劳永逸!

  虽然可能这里的大大们遇不到这型号的显示器,但类似故障也可作一下参考的。另外,我还发现屏线故障可能会引发屏幕解析度能达标,但色彩位数却不能设置高位率的情况。

网友:
恭喜完修,  您的生活環境可能濕氣蠻重的,在這裡下好幾天的雨,都要常常除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