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ASUS X555LD 待機電壓 3.3V正常 5V會變動 1.5V-5V之間跳動

楼主(2014-12-10):
請筆電喝咖啡...
拆機擦乾後 狀況
華碩 ASUS X555LD 待機電壓 3.3V正常 5V會變動 1.5V-5V之間跳動
主板有 某零件 有異聲...
如圖 5V 電感 電壓會跳動1.5V-5V...

請問 再來 是拆 5V電感 斷前後嗎?

网友A:
查一下前端PWM或是供電元件,穩壓電路或是震盪電路,可能有零件故障了

通常在電源板上,這種狀況多是431故障居多,你可以查查,有無431 SMD 在這組線路上!!

网友B:
拆掉電感看是前面或後面造成電壓不穩

网友C:
查一下進水部份或周邊的SMD電阻阻值是否有開路,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電感看是前面或後面造成電壓不穩

拆開來 就沒有 5V待機電壓了..前後對地組值 0.510歐  跟0.525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前端PWM或是供電元件,穩壓電路或是震盪電路,可能有零件故障了

通常在電源板上,這種狀況多是431故 ...

這個阻值 是0.57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進水部份或周邊的SMD電阻阻值是否有開路,SMD電容是否有短路。

所以 泡水機 有可能 很多 SMD電阻 都開路 嗎?(量到 好幾個 以為是自己的錯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 泡水機 有可能 很多 SMD電阻 都開路 嗎?(量到 好幾個 以為是自己的錯覺) ...

SMD要拆起來量  收到受潮 喝咖啡喝可樂的就是先把電池拔掉 記憶電池拆了再進去清潔  不燒板 不燒銅箔線路
有很大機會修復 只是很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要拆起來量  收到受潮 喝咖啡喝可樂的就是先把電池拔掉 記憶電池拆了再進去清潔  不燒板 不燒銅箔線路 ...

恩 客戶的電腦 會計不小心把咖啡弄倒了 不會緊急處理
~"~
目前 異聲沒有了  供電5V 只有1.9V  晚上回家 繼續拆 SMD電容

補充內容 (2014-12-16 09:15 PM):
PWM芯片 分别是M3054M和M3056M 被擊穿了...可是找不到料件...有替代的使用嗎? 要查元件規格 有甚麼網站可以查詢

補充內容 (2014-12-16 09:32 PM):
目前 查到 台灣力祥 可是 網站沒有這款的 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