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某身心能量分析儀器拆解小修

楼主(2014-12-10):
主角型號

正面

正面

掀開機殼後

內部

內部

手指血流脈衝感測器接口

手指

手指

問題點:主機板上的3V電池沒電造成日期時間顯示錯誤

問題點

問題點

解決問題點後,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移除了電池也同時造成bios復歸成出廠值,造成前端的液晶螢幕無訊號,所以要進bios設定顯示為液晶螢幕,同時設定解析度,這樣才真正完成整個作業,就為了換那顆電池。

网友:
軟的  真的是軟的
還好沒硬的  醫療用的一個零件價位真的n_095|

楼主:
還好不硬,這是當義工幫人處理的,雖然是儀器,骨子裡是台XP電腦,把它當作電腦主機來想,心裡壓力就少了些:-)

网友:
這個應該只是血氧值偵測儀再套個分析程式,健身俱樂部或是按摩院擺著拉客人用的

至少正式西方醫學還沒有辦法確定跟測量身心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