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EX400 綠屏纇似油畫

楼主(2014-12-11):
已更換T315HW04 V0 CTRL BD 羅輯板無效  有詢問過專修人員說這是這型通病 主板壞
主板看不到幾顆電容 也沒有特別發熱的零件 有沒有先進知道指點指點

网友A:
哈哈,這是通病,但保證跟電容無關,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這是通病,但保證跟電容無關,哈。

和手上此台類似,通病也不分尺寸!?

SONY KDL-40V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手上此台類似,通病也不分尺寸!?

SONY KDL-40V4000

你這台好像多好多條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台好像多好多條線

收到 SONY 的機器,不多是舉雙手投降了,面板和 BGA 的問題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手上此台類似,通病也不分尺寸!?

SONY KDL-40V4000

吳大哥你的症狀跟他的不一樣吧(至少我是這麼覺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吳大哥你的症狀跟他的不一樣吧(至少我是這麼覺得啦^^)

嗯! 看看大家都有用力看哦!

网友D:
友達的屏,再找台機器來點看看.好的機會很高.BGA故障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達的屏,再找台機器來點看看.好的機會很高.BGA故障比較有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bga的問題 只知道確定是主板的問題
所以想來看看有沒有人處理過 給個提示 不然sony真的不敢亂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bga的問題 只知道確定是主板的問題
所以想來看看有沒有人處理過 給個提示 不然sony真的不敢 ...

58分就可完修...趕時間的話 30分也可以...

W大那台應該 cof 中兩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58分就可完修...趕時間的話 30分也可以...

W大那台應該 cof 中兩槍了...呵呵 ...

那台還沒拆,看到畫面心都涼了..........XD

网友F:
應該是這裡的問題 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這裡的問題 量量看

謝謝 不然真不知從何下手 真的有一個不良 太小了 真的要浪費很多眼力

楼主:
感謝sowalai大的指導 就好像是大海中的一盞明燈 指引上岸 細節就不公開 看sowaiai大的提示 自已測量就可測出

网友:
跟LG一樣通病 主機板超薄的 要做BGA 要幫主機板 放置固定架防止基板變形 可以用回焊 上BGA的助焊膏
可以弄好 不過很不好弄  主機板變形那就是換一片了@@

网友G:
恭喜完修.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不簡單!!

祝你也完修

网友:
恭喜mfdcf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owalai大的指導 就好像是大海中的一盞明燈 指引上岸 細節就不公開 看sowaiai大的提示 自已測量就可測 ...

恭喜完修~不過真的粉想知道答案!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5-01-15):
感謝大大的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是排阻坏了吗!

楼主:
因為還是有人好奇提問 那就解答一下吧  排阻的問題  如遇到看圖動手測量那個開路就明白

网友:
排組問題~感謝大大

网友:
兩年前自己的新力32EX400也是變綠畫面.
保固內..由公司更換修復..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