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手機聽不到對方的對話

楼主(2014-12-11):
痞酷網買的, 我知道沒有保固, 買來就這樣,一直放著, 只是求助
G7手機聽不到對方的話對, 對方可以聽到我的話對, 如只是錄音可以撥放有聲
有看使用說明, 就是不會使用

网友A:
回復原廠設定試試.

网友B:
錄音裝置被關閉或是錄音音量調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復原廠設定試試.

gkjnn大;記得當出有給它 回復原廠設定 沒效 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錄音裝置被關閉或是錄音音量調太低

eson0724大;錄音功能正常

网友C:
G7手機聽不到對方的話對, 對方可以聽到我的話對, 如只是錄音可以撥放有聲

聽不到對方的話--是從聽筒聽嗎
錄音可以撥放有聲--是從喇叭聽嗎

如果都是,您的聽筒掛了,請您先裝耳機,是否能聽的到對方聲音

小弟發過更換聽筒例子,請您參考,不過零件不是很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G7手機聽不到對方的話對, 對方可以聽到我的話對, 如只是錄音可以撥放有聲

聽不到對方的話--是從聽筒聽嗎

changold2大;剛試用, 裝耳機,能聽的到對方聲音, 可能是耳機座或是聽筒故障 ,來去拆機看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剛試用, 裝耳機,能聽的到對方聲音, 可能是耳機座或是聽筒故障 ,來去拆機看看...謝謝 ...

拆起看看 我這不曉得也沒有一樣的料

网友E:
4G手機這隻?

之前我老婆手機也是聽不到對方(我)聲音,但是我講的話可以被聽到
結果是音量開太小

這支手機的媒體音量設定,會連帶影響通話時的對方音量,很怪的設計
因為玩遊戲怕吵到人所以關到快無聲,沒想到連通話聲音也影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起看看 我這不曉得也沒有一樣的料

阿智大;有需要再問你有沒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4G手機這隻?

之前我老婆手機也是聽不到對方(我)聲音,但是我講的話可以被聽到

conbawa 大:音量已開在最大

网友:
是正文7G啦~~~

网友F:
喔~~我賣了100多支,其中兩三支是這個情形沒錯,那時候送修原廠收我ㄧ次500元,原廠有教我工程模式測試,我找一下資料再貼出來,這隻真的很耐操,收訊也很好,但安卓系統舊了點,很多遊戲不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喔~~我賣了100多支,其中兩三支是這個情形沒錯,那時候送修原廠收我ㄧ次500元,原廠有教我工程模式測試,我 ...

沒保固的還能送原廠ㄚ?

楼主:
a471大:眼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喔~~我賣了100多支,其中兩三支是這個情形沒錯,那時候送修原廠收我ㄧ次500元,原廠有教我工程模式測試,我 ...

店長大:請問原廠高雄在哪裡知道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店長大:請問原廠高雄在哪裡知道嗎?

我送新竹研發總部,沒保固維修比較貴了點,且要看有沒有替代料,之前它們有留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送新竹研發總部,沒保固維修比較貴了點,且要看有沒有替代料,之前它們有留一批 ...

店長大:謝謝告知

网友G:
我有時也遇到這樣..當遇到時趕快按擴音再按回來就可以用了...我自己摸索出來的...也不知問題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時也遇到這樣..當遇到時趕快按擴音再按回來就可以用了...我自己摸索出來的...也不知問題在哪? ...

smil097 大;謝謝告知,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