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上豪電磁爐 IH-1776 維修實例

楼主(2014-12-11):
故障狀況~完全不過電

型號

拆開上蓋

檢查電路板發現電源輸入保險絲(15A/250V)內部炸斷,那橋式整流器、IGBT一定都掛了,拆下零件測量都擊穿短路了,
抄錄零件編號查詢DATASHEET後上網採購同型或代用品.............~等待一天~
零件到貨後安裝測試OK,順便更新4顆電解電容。

維修完成

煮水測試

火力 600W ~5.43A*110V=597.3W~

火力 800W ~7.18A*110V=789.8W~

火力 900W ~8.13A*110V=894.3W~

火力 1000W ~9.28A*110V=1020.8W~

火力 1150W ~10.7A*110V=1177W~

火力 1300W ~11.69A*110V=1285.9W~

補充內容 (2014-12-11 11:06 PM):
IGBT
原型號~H25R1202~1200V/25A
代用型號~FUJI IGBT 1MBH25D-120~1200V/25A
橋式整流器
原型號~U15K80R~800V/15A
代用型號~GBJ2508~800V/25A

网友A: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圖文並茂解說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圖文並茂解說讚

這台是送修電視客戶順便帶來修的,收費300元(零件就100多元),純粹服務客戶及減少地球垃圾。

网友:
感恩大大--服務客戶及減少地球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是送修電視客戶順便帶來修的,收費300元(零件就100多元),純粹服務客戶及減少地球垃圾。 ...

請問那個IGBT 是什麼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個IGBT 是什麼編號

IGBT
原型號~H25R1202~1200V/25A H25R1202.pdf (898.13 KB, 下載次數: 33)
代用型號~FUJI IGBT 1MBH25D-120~1200V/25A 1MBH25(D)-120.pdf (246.95 KB, 下載次數: 1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83797752#auc

橋式整流器
原型號~U15K80R~800V/15A U15K80R.pdf (1.26 MB, 下載次數: 17)
代用型號~GBJ2508~800V/25A GBJ2508.pdf (79.58 KB, 下載次數: 1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629712020

网友:
可以吃火鍋了~~~先煮一鍋測試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