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22ECBF 零件請教~~

楼主(2014-12-11):
VGH無電壓...查到D1(代碼DNG)這顆12V有進,但無輸出,網站、淘寶找半天沒有一樣的...

有前輩知道這顆D1(代碼DNG)是何方神聖嗎?感謝!!

网友A:
這顆是二集體 應該不是這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二集體 應該不是這顆故障

是二集體沒錯...就是不知正確型號...
原本PIN4接C22還有23V輸出...只是經過R35(100歐)壓降到18V,到後來整個沒輸出了

才懷疑是它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V99BDWGP
http://www.chenmko.com.tw/en/data/goods/201107/131045498619zba.pdf
BAV99BDWPT

Hi D大

BAV99=Dual Surface Mount 1n4148 Diode  ,字面上解釋是=2顆4148

但看BAV99 圖示為4顆2極體組成,那改用4148要用幾顆呢?

TKS

网友B:
印象中
1n4148 -->2顆包裝成SOT23 叫 BAV99
http://www.vishay.com/docs/85718/bav99.pdf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BA/BAV99.pdf

然後隨需求封裝 SIZE更小  發展成 BAV99 series  有4顆4148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AV99_SER.pdf
然後各廠商 依自己發展 會有不同封裝大小 極性排列

SIZE ---> SOT23-6 > SOT363 > SOT563

排列方式

所以依圖示去看有幾顆4148 就用幾顆
像BAV99BDW  需4顆
MMBD4448HTM 就只需3顆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ds303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V99BDWGP
http://www.chenmko.com.tw/en/data/goods/201107/131045498619zba.pdf
BAV99BDWPT

感謝duncan大詳盡解說...
淘寶有找到BAV99BDWPT,有機會再買回來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1n4148 -->2顆包裝成SOT23 叫 BAV99
http://www.vishay.com/docs/85718/bav99.pdf

請教duncan 大如果用A7二顆 這樣接應該可以吧  ,話說淘寶賣家要DN要50個起標...
A7-1    DN
PIN1  PIN1
PIN2  PIN5
PIN3  PIN6

A7-2    DN
PIN1  PIN2
PIN2  PIN4
PIN3  PIN3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duncan 大如果用A7二顆 這樣接應該可以吧  ,話說淘寶賣家要DN要50個起標...
A7-1    DN
PIN1  PIN1

可以阿
BAV99BDW本身就是兩組BAV99

楼主:
已經將D1 以2顆A7先替代測試...果然有輸出電壓了,恢復和D1掛掉前一樣的問題點...VGH電壓異常

D1輸出一組電壓約23V經過R35(100歐,拆下量過正常,也替換過)後壓降到18V,同時Q8發燙(量過好的,換了也無效)

查了半天,還是搞不清楚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啊????

网友:
可能面板吃電 或你的震盪迴路 電流量不夠   或者有smd電容有阻抗(電流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