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磁碟無法轉成動態磁碟

楼主(2014-12-11):
為什麼基本磁碟要轉成動態磁碟一直寫磁碟沒有足夠的空間,無法完成此操作,可是空間還很多阿

想要轉成動態磁碟作RAID 1

网友:
如果沒看錯的話,您是要把現有系統磁碟轉成動態磁碟?

這樣的話一定不可行

我倒是做過3顆硬碟的Case,第一顆基本磁碟(系統碟),第二顆以及第三顆才是動態磁碟,做成Raid1

但是軟體式的Raid,蠻多人不建議這樣做,萬一故障,動態磁碟要轉回基本磁碟似乎挺困難的
可靠性也是個問題!!

网友:
從找到的資料來看
要轉換成動態磁碟的條件
必須要有未配置的空間
或者是尚未分割的硬碟
所以應是你的分割區都割滿了,沒有未配置的空間

你可以在磁碟管理對要挪空間的分割區點右鍵>壓縮磁碟 騰出空間

但是…
同時也有提到 當你想轉換回基本時碟,資料會遺失

Good Luck

楼主:
所以我要留一點未分割磁區?

可以d槽可以直接轉來轉去,都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