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V520H1-L04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4-12-12):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V520H1-L04面板規格書,可否提供,感謝

网友:
http://www.panelook.cn/V520H1-L0 ... erview_cn_2437.html依照這張來判斷 1920*1080 電壓12v雙8 51針 左供電還是右供電 你拆  t-com看下保險絲 在哪一邊  就知道

楼主:
感謝P大,是左供電

网友:
那這條我有 你有需要在call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