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DTL-732E500 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4-12-12):
故障情形--畫面油畫現象

電視型號

拆機照

視訊盒電解電容有好幾顆長高了-->更新為日系電容*10

高壓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GAMMA IC AS15-F老化-->換上新品AS15-HF OK

完修畫面

网友:
WET大大修理真是很實在.連電容都ㄧ並更新.相信客人可以用的更久.更幸福.

网友:
真是撿到軟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這台與Dylan-732e310內裝都ㄧ樣,且故障壞的零件也相同,
又多了一個見識,謝謝

网友:
對不起是DTL-732多出an

网友B:
Wet大,好久不見了…
記得我第一次拆換AS15-F晶片,來來回回…直到第四遍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ET大完修,這台與Dylan-732e310內裝都ㄧ樣,且故障壞的零件也相同,
又多了一個見識,謝謝 ...

應該是請奇美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大,好久不見了…
記得我第一次拆換AS15-F晶片,來來回回…直到第四遍才成功的!

按照SOP更換,不要貪快成功率百分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SOP更換,不要貪快成功率百分百

雖然我不常換
不貪快慢慢來,
還好都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