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洗衣機換摩擦彈簧問題

楼主(2014-12-12):
我家國際牌洗衣機原先洗衣都正常,到了脫水就會有撞擊聲
我上網查資料是摩擦彈簧故障,可是沒換過想請問換摩擦彈簧須要拆內桶嗎?

网友:
不用拆內桶 , 從洗衣機底部拆 , 在軸受阻立內部

网友:
利用站內搜尋,有很多前輩維修實例可以看

网友:
要看中心軸是否磨損. 不然換了也沒用

楼主:
感謝各界前輩
換了摩擦彈簧已完修,共花100元

网友A:
請問新彈簧裝上前是否須抹油還是嚴禁抹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界前輩
換了摩擦彈簧已完修,共花100元

100元應該不是原廠料。不過須注意「仆力」是否有水痕,如果軸心漏水換摩擦彈簧可能凍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新彈簧裝上前是否須抹油還是嚴禁抹油

拆下後看原本就有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