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控制器故障.

楼主(2014-12-12):
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控制器故障

這台電鍋用了快20年了,最近才出現狀況,插電後摸內鍋加熱器會加熱,但是控制器的燈不亮,看不到指示所以無法煮飯,然而有時候把電鍋搖一搖燈又會亮,可以煮飯,所以懷疑是控制器部份有哪裡接觸不良或者零件不良.

雖然想修,卻不知從那裡拆開才是正確的,不然瞎拆就越拆越嚴重,在此想請教一下本網的維修先進,或者有拆過類似電鍋的痞友們,從哪裡拆才是對的呢?

謝謝.

▽ 01. 三洋ECJ-18TF 700W電鍋標簽

▽ 02. 內鍋無螺絲,加熱器會加熱.

▽ 03. 控制器面板

▽ 04. 鍋蓋的扣環

▽ 05. 鍋底,通電正常

▽ 06. 右上角為控制器在裡面的位置,溫度Sensor的右下角為內鍋固定器,拆掉固定器後,內鍋仍無法取出.

▽ 07. 控制器的接線,懷疑控制器有那裡接觸不良或零件不良.

网友A:
1. 電鍋用了快20年了,控制器的燈不亮,會不會只是燈壞掉而已
2. 燈若是使用LED,則個人認為他的架構應為: 電源==>限流電阻==>LED,應很好找問題點.

网友:
猜拆看!

猜拆看!

猜拆看!

网友B:
先如lkkseemi大提示拆下面板
再來,必要時,必需拆下外蒙鐵皮,才能檢查到全部的線路
內鍋是個基楚骨架,沒辦法單獨先拆出來的啦~

楼主:
謝謝,找時間來試看看.
那個好像是拆控制器,請問一下你知道內鍋如何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鍋用了快20年了,控制器的燈不亮,會不會只是燈壞掉而已
2. 燈若是使用LED,則個人認為他的架構應為: 電 ...

謝謝你的意見.
不過你好像沒有抓到我說的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如lkkseemi大提示拆下面板
再來,必要時,必需拆下外蒙鐵皮,才能檢查到全部的線路
內鍋是個基楚骨架,沒辦法 ...

>再來,必要時,必需拆下外蒙鐵皮,才能檢查到全部的線路

那是我想知道的,請問你知道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找時間來試看看.
那個好像是拆控制器,請問一下你知道內鍋如何拆嗎? ...

請問為什麼要拆2圖那個內鍋加熱器外容器(內鍋)?

如果要分解從結構上應該是先拆控制器→外蒙鐵皮鍋(蓋的扣環或蓋的後扭可能有固定鏍絲﹜→隔熱棉下移→分解內鍋與上蓋膠座

拆換溫度保險絲 拆換溫度保險絲  .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為什麼要拆2圖那個內鍋加熱器外容器(內鍋)?

如果要分解從結構上應該是先拆控制器→外蒙鐵皮鍋( ...

你說的我知道,但是因為沒拆過,不知該從哪裡拆較好.

因為用久了,又沒有好好保養,許多地方都已生繡,一不小心可能有些地方就會破裂了.

現在只能等有空時再來拆解了.

网友D:
啃! 你是要跟三太子搶飯碗說

"插電後摸內鍋加熱器會加熱,但是控制器的燈不亮.."
故障給的叁數還不夠多,容易造成判斷錯誤,拆錯方向,甚至拆壞老鍋
也可能故障不在鍋體內,......

日本會下雪,保溫有兩組(約100W)、主加熱有一組(約700W)
你摸內鍋加熱器會加熱,也可能是主加熱只斷續工作
怎不測先測AC電流持續維持多少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啃! 你是要跟三太子搶飯碗說

光指示燈不亮,當然小事,還有LCD也不亮,就是LCD不亮,不知其狀態,才不敢下去煮.

主要是沒拆過,一小心,恐怕五馬分屍,我是想知道如何像你那樣把它給拆了,你是從那裡開始拆的,先拆了再來查線路,順便整個清一清.

我都不知道如何拆了,當然也不可能去搶你的飯碗了,有誰敢喊說要搶你的飯碗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指示燈不亮,當然小事,還有LCD也不亮,就是LCD不亮,不知其狀態,才不敢下去煮.

主要是沒拆過,一小心,恐怕 ...

要拆到像10樓那樣,稍微研究一下應該不難,我想難的是拆開後如何再組回去才是困難點

自認對三洋產品頗有研究,但面對這20年的老傢伙我也要投降.....
這一型電子鍋我是有看過但沒實際拆過 , 三洋另有一型日本製四方形的電子鍋,也是遇到LCD不亮 ,
在上蓋與本體的轉折處,內部有線路經過,因上蓋開開關關久了遇到蠻多斷線的,你可以注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拆到像10樓那樣,稍微研究一下應該不難,我想難的是拆開後如何再組回去才是困難點

自認對三洋產品頗有研 ...

謝謝你的意見.
如果不是有加彈簧的裝置,一般能拆就能裝.
應該是和"上蓋與本體的轉折處"無關,因為上蓋裡也只 是用來加熱,而重點在拆控制器,還有全部拆除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