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開箱:GW INSTEK GOS-6051示波器

楼主(2014-12-12):
我今時今日仲走去買部全新的analog示波器,都應該是的傻瓜一名!

想著如有數字示波器及模擬示波器就可以各負責不同測量工作,選擇GW INSTEK GOS-6051是因為此機體積好嬌小,正面看比RIGOL DS2102A細好多!

剛剛到步,先影多張相片與大家分享!

GOS-6051是從北京乘飛機到香港,由淘宝落單到收貨用了七日時間。

開箱。

原廠跟機配件及贈送的小禮物。

主機。

主機。

主角出埸。

個子很嬌小。

簡單測試。

簡單測試。

簡單測試。

簡單測試。

簡單測試。

GOS-6051與DS2102A

网友A:
固緯是台灣有良心的老品牌,儀表平價又耐用,雖然股價不好代表用心在做事不玩金錢遊戲。

网友B:
老品牌--好品質--公司有它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緯是台灣有良心的老品牌,儀表平價又耐用,雖然股價不好代表用心在做事不玩金錢遊戲。

買GOS-6051之前是考慮過買二手示波器,但最後決定都是入部全新一手機。

決定一手機後,按自己要求再係市場能買到全新機之中揀一部合心意的型號!

自己的要求是:要直讀式雙軌跡analog示波器、全部按鈕及VOLTS/DIV旋鈕及TIME/DIV旋鈕都要電子式選擇(盡量不要機械式開關掣)、頻帶寬最好有50MHz、及體積盡可能要嬌小玲瓏。

最後決定買GW INSTEK GOS-6051,在淘宝搵到好多網店都有賣GOS-6051,真的花多眼亂都唔知那一間才是好商店,不敢隨便下單!
之後嘗試問專賣RIOGL網店(Rigol.taobao.com)李生有沒有代理GW INSTEK GOS-6051,回覆是沒有代理GW INSTEK,亦沒有賣模擬式,因為近幾年幾乎沒有人去買模擬式示波器!

正想放棄之際,數日後李生PM話可以從行家"調貨"拿到手,保證是全新正貨,調貨只需數日時間!而且同時報上GOS-6051價錢!
價錢是好合理,於是立即拍板訂貨!

第一次買固緯示波器,收到貨後,經檢查及測試都覺得固緯的質量都是一級棒,而且價錢很實惠!
我以後搵儀器又多一個途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品牌--好品質--公司有它的產品

第一次買固緯儀器,都覺得固緯品質好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GOS-6051之前是考慮過買二手示波器,但最後決定都是入部全新一手機。

決定一手機後,按自己要求再係市 ...

這台是不是馬來西亞廠製的?大陸廠剛運作不久,台灣是總公司、研發與倉庫。

在大陸根本就拼不過大陸品牌的價錢所以很少見,在台灣就很常見儀器商也愛賣,因為售後服務麻煩少。
以等級與特性來看是拼不過歐美日貨,所以只能賣工廠產線與學校,現在台灣電子工廠也沒剩幾家就只能賣賣個人或出口東南亞。
固緯也在慢慢轉型連公共工程也接例如捷運的 PA 廣播,所有的行業也都必須順應潮流而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不是馬來西亞廠製的?大陸廠剛運作不久,台灣是總公司、研發與倉庫。

在大陸根本就拼不過大陸品牌 ...

這台是大陸生產的。

是的,大陸品牌的價錢真是好便宜!所有儀器(彧其他物品)一有大陸自家品牌出產的話都會好便宜,除了開發成本低外銷售量好大都是原因之一。

現除大陸及台灣外都應該無廠家生產CRT示波器了,這類示波器遲早絕跡於市場...
香港這邊都有同樣的問題,工廠只淨數間,儀器根本無銷路所以賣儀器的店舖亦淨下三幾間,而且種類好少幾乎無得選擇下好多時只好網購(淘宝)了。

网友:
類比示波器的體積大小取決於那根布朗管的長度,現代製程的進步才能有這種短頸的布朗管問世。
雖然台灣不會生產這種布朗管非技術層次而是市場因素,大都採用日貨像日立等廠,大陸本地也有工廠能夠生產。
日本管的點與解析度比太克生產的要細而高所以較漂亮,但還是太克管特性較好且耐用,當年 SONY 就是與太克合作所以才能做出特麗霓虹映像管。
日本管不要長時間開高亮度螢幕螢光物質會燒灼成焦班,也要小心不要震動墜落裡面的電極容易鬆脫而偏向變形。

美國儀器電子技術的先進也比台灣進步約二三十年,早在二三十年前太克就有 Read Out 顯示的機種,台灣的儀器在這幾年才能普及有這種功能。
以前的二手儀器畢竟還是比不上現在的新儀器,如果預算充足還是要買新儀器才好用,台製大廠還是用起來比大陸品牌來的有信心。
我用的攜帶型數位示波器也是買 GW 牌的,就衝著他是標榜著終身保固,不用再擔心維修與零件問題。

楼主:
以前都見過超短的CRT(在無線電雜誌看到),但實物就從未看過!
睇來duke83兄在這方面擁有豐富知識,很高興能與你交流中長知識!謝謝!

以前看過TEK 2467B示波器,當刻的確日想夜又想辦法如何才可擁有,可惜當時工資太低無法實現願望。

二手儀器信心不大,所以有能力的還是買新儀器。

GW攜帶型數位示波器是什麼型號?

网友C:
恭喜! 其實數位與類比示波器都應該要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都見過超短的CRT(在無線電雜誌看到),但實物就從未看過!
睇來duke83兄在這方面擁有豐富知識,很高興能 ...

我以前用過的示波器中最喜愛的還是 TEK 7603 雖然本體映像管只有 100Mhz 頻寬,但是卻是最大螢幕尺寸的示波器,看起來非常清楚與舒服,用這台做電路抓臭蟲根本就是一種享受。
7000 系列的豐富擴充性能夠自由的搭配與更換垂直與水平模組,我最多時曾擁有過十幾顆模組,但機體實在是太大太深沒做 RD 工作後在十幾年前全都出清掉。

雖然以前是做 RF 電路的但從來不會想要擁有更高頻寬的示波器,有個 100MHz 的頻寬已經很足夠用了,對 RF 而言頻譜分析儀才是主要設備,示波器反而用到機會不多。
曾經問過半導體業的朋友為何公司都要用高頻寬的示波器,因為他們需要看脈波的上升與下降的反應時間也就是速度或類比稱為迴轉率,其他場合我還不知道哪裡能用到這類的高頻示波器。
這類高頻示波器內部非常精密零件超多,零件貴不用說故障率也超高,這道理就跟車子一樣,要開超跑還是買菜代步車您自己最清楚。

現在要帶出門抓系統問題是用 GDS-1062A,輕便好攜帶弄丟或搞壞也不心疼,回到自己地方還是要用傳統類比示波器,比較直覺也習慣,一些暫態突波也只有類比的才容易抓的到。

也很高興能跟您聊聊這類型的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其實數位與類比示波器都應該要有

是的,暫時兩種示波器都要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過的示波器中最喜愛的還是 TEK 7603 雖然本體映像管只有 100Mhz 頻寬,但是卻是最大螢幕尺寸的示 ...

TEK 7000系列在我以前打工的工廠裡的工程部有數台,是工程部'鎮山之寶'之一,另一就是頻譜分析儀!當時這類儀器是十分之昂貴,不是一般打工一族可負擔得起,兄你能擁有的確唔係簡單,而係好犀利!

我常常在YOUTUBE觀看介紹TEK 7000短片,就是看看也滿足,雖然仍然想擁有它!

做RF電路的技術是非常高端,因以前在工廠生產線裡也碰到要解決高頻電路的nosie已十分困難,非簡單地加cap加扼流圈就能攪定,好多時因"接地"設計問題而引起,現想起都有點頭痛!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K 7000系列在我以前打工的工廠裡的工程部有數台,是工程部'鎮山之寶'之一,另一就是頻譜分析儀!當時這 ...

以前這些高級儀表買新品我也買不下去,大都是到處收集交換得來的二手貨,但是要會自己動手維修。
維修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維修手冊,還好當時有認識太克的總代理要手冊隨時自己去拿出來 Copy,而 HP 就沒辦法要手冊得要花錢去買還要等上幾個月,不像現在網路時代這麼方便。

那個時代我們稱 7000 系列為示波器之王,到處收集主機與組件已經成為一種興趣了,只要有聽到風聲就會打電話去問。
我的第一台頻譜分析儀是 HP 141T 還能用 CRT 技術來儲存波形,當時是在高雄廢五金工業區用 1500 元買來又買手冊再花 3500 元,修理好後又自己用了幾年再賣給別人 14 萬,儀器有買有賣最後結算沒虧也沒什麼賺。

其實 RF 技術也沒什麼就是要有許多專用儀表,還要有師傅領進門,那個時代有經驗很重要。
現代的 RF 除了儀表外還要很會看原文書,要看的很快看的多,所以現在公司徵人都要有碩士學歷。
電路上也有許多專用的整合晶片,會看書就差不多都能做出來。

网友D:
羡慕啊!大大好多的仪器都是高、大、上呢!
不过GW的这个型号在淘宝上也有二手的,价格要低好多,大多在700~1000人民币。但不知质量会怎样,会不会有暗病什么的。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捡到宝。
另外50M的带宽有点低。
真也想有台Analog Oscilloscope,只可惜家中实在无处使其容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這些高級儀表買新品我也買不下去,大都是到處收集交換得來的二手貨,但是要會自己動手維修。
維修的 ...

台灣真是福地,有這麼多機會可買到便宜的二手儀器!
現搵維修手冊真的容易得多,網上大量這方面的資料。

我的儀器都是買買賣賣,最近買入的儀器多是CPU控制,從網上看到手中的部份儀器內部是完全沒有微調電阻,即是調較工作已全電腦化設定,這設計對維修方面不知是好還是壞......

RF電路真的要"落手"做才會有機會吸收經驗,如有前輩帶領進門更是福份,可惜當年好多老前輩今日工作已離無線電很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啊!大大好多的仪器都是高、大、上呢!
不过GW的这个型号在淘宝上也有二手的,价格要低好多,大多在700 ...

我的儀器都是一般般的。
我也留意到二手示波器價錢的確好吸引,只是不知質量是什樣,同時便宜的外觀狀態多是很差。
同時,淘宝的二手儀器的相片不是真實的,這是我問淘宝二手網店取相片後得知的!

這部analog示波器主要用於擴音器檢測,所以50MHz暫時是應付得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過的示波器中最喜愛的還是 TEK 7603 雖然本體映像管只有 100Mhz 頻寬,但是卻是最大螢幕尺寸的示 ...

另外,出門用的儀器可以考慮這類多合一的示波器,好好用的!

我出門維修是攜帶DSO8060示波器,是雙通道60MHz,同時內置一通道25MHz任意信號源、頻率計數器及萬用錶等,真的好方便!
這部機是內置有充電池(充滿電後大約可以用6小時)。
價錢不貴,如買TEK及FLUKE同類的當然是更好,但價錢就貴得多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出門用的儀器可以考慮這類多合一的示波器,好好用的!

我出門維修是攜帶DSO8060示波器,是雙通道6 ...

這台你買多少?
網路查了一 下之15200,15600,158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你買多少?
網路查了一 下之15200,15600,15800...

DSO8060連運費港幣約$3050,換算新台幣約1195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出門用的儀器可以考慮這類多合一的示波器,好好用的!

我出門維修是攜帶DSO8060示波器,是雙通道6 ...

这个好,就是带宽还是低了些。但比我的Hantek DSO-5200A好多了,一个便携,另一个可以悬浮测量市电之类的东东──要知道,上次我不小心把DSO-5200A及我的笔电都弄坏了,还好商家的服务很好,给我免费修理了,另外加上自己的摸索、努力,把笔电也搞定!
虚拟示波器的唯一缺憾就是到电脑的通讯速度过慢,虽然现在有了USB3.0的,但还是希望以后有更快的接口发明,到时就说不定这类示波器会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