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EUTRIK A2 螢幕偏光膜更換完工

楼主(2014-12-13):
這台測試儀用了許多年,也自行修理了許多次,這次換成液晶螢幕看不清楚,這下麻煩了。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直接換塊新的 LCD 模組,型號為 DMF682A 是 256 x 128 單色 5 寸的圖形顯示器。
掏寶有找到替換新品,其賣價可以買一台 9 寸平板還有剩,所以當然是買不太下去。

好吧!想辦法看有沒辦法修,猜想應該是偏光膜的問題,原本想給人代工因自己沒經驗,就發了這帖詢問。
經過幾位先進指點後嘗試自行更換偏光膜,死馬當活馬醫玩壞了還有購新品的備用方案。

首先就是購買偏光膜,市面上有的簡單分成電視用與機車用,電視用的正反面都相同只差 90 度角,機車用的因為日曬原因也銷路很旺。
機車用的是單色且背面那層是銀色偏光膜與這儀表用的 LCD 模組很接近,銀色偏光膜還有透光率的規格問題,賣家的說法是透光率高反差大,我的 LCD 模組有背光不知要高還是低好?
不管了先買來試再說,效果不好再撕掉換一種來貼,只有花錢學經驗。

貨到了,可以看到正面偏光膜有彩色光暈這應該是電視用的,有點不恰當但還能用。

撕掉原本的背面銀色偏光膜,這是第一層。

撕掉後可以看到不清楚的霧狀且有龜裂,這就是出問題的第二層下偏光膜。

這一層幾乎是脆化了無法用撕的,只好拿刮刀加溶劑來刮除。

酒精不夠力要用甲苯或丙酮才能處理乾淨。

先貼銀色偏光膜,這是偏光與銀色反光二合一不用貼兩次,反光亮度很亮比原本的要來的更不透光。

貼好背膜後從正面看,未上正面偏光膜。

貼好了正面偏光膜後只有邊緣有幾個小氣泡,我連手機螢幕保護貼都貼不好,今天貼這個失敗了一張,所以要買大張的回來玩。

現在可以上電看效果了,偏光膜部分自己打 70 分,不是貼不滿意是材料問題事先在網路買看不到現品,等下再說。
但最大問題是螢幕斷行,弄了好久也才能弄出這樣稍能接受的情況。是上張圖左邊那個白色軟排線的問題。
那個白色軟排線折了好幾折壓在玻璃下面多年已經有好幾條線接觸不良了,不知哪邊能找軟排線又不知要如何做熱接著技術。

裝回機器面板內操作看看,文字與圖形受斷行影響不大觀看情況還好,改天真看不下去再去買新螢幕回來換。

剪下來的邊料順便換一下老電表的 LCD,原來是這樣子的。

背部偏光板變質的更嚴重。

換好後變這樣,本來是灰色變成綠色了。

Tips :
1. 上偏光膜要選對,彩色用的與單色液晶有差,買的時候能夠先看一看比一比會較好,上下重疊後正確的顏色應為淡灰色而非其他顏色。
2. 下銀色偏光膜的透光率與有無背光燈有關,有背光燈的要選背面透射率高的,無背光燈選正面反射率高的。
    這次我買的號稱透射率 90% 但實際從後面看不太透光導致背光亮度不足,所以店家說的透射率應該是說從 LCD 正面投光有 90% 能夠透過玻璃再反射回來。
    最保險的做法是買 50% 的,透射率與反射率都一樣大,要背光或無背光都行。
3. 貼正面偏光膜的角度,不用通電來點亮就能直接貼,貼好背部銀色偏光膜後直接旋轉正面偏光膜到螢幕最亮(高反差的就是最暗)時就對了,直接貼。
4. 老化的液晶多半是背部的銀色偏光膜出問題,直接換背部銀色偏光膜,正面偏光膜可換可不換,聽說有些機車店老闆換液晶也都是只換一面的比較快又省錢。

网友:
圖文並茂  優良文章!!
借轉載 自FB 粉絲團http://bbs.pigoo.com/thread-54547-1-1.html

网友:
搞得我都想買偏光膜回來玩玩了!讚一個!

网友:
你的A2好高級,真的好想擁有!

网友A:
一般來說、那兩條導電膠條可以拿下用酒精把膠條兩面及玻璃和電路板接點都擦拭一下斷字應該會有改善,
**導電膠條切碰到溶劑類**

sorry!看錯了~是排線、只能用熱壓頭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那兩條導電膠條可以拿下用酒精把膠條兩面及玻璃和電路板接點都擦拭一下斷字應該會有改善,
**導 ...

確定是軟排線折到的地方斷線,只能用導電銀膠修補,但線太細又太密了沒有那個能力修補,只能換新排線重新熱壓。

网友B:
可以用高溫膠布貼在"白色軟排線上",用"扁平咀"型的電鉻鐵快速地來回加熱就可以了。
來回不要太慢,否則排線塑料會過熱而溶化!
(我以前在工廠工作時其中一個產品有用這技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高溫膠布貼在"白色軟排線上",用"扁平咀"型的電鉻鐵快速地來回加熱就可以了。
來回不要太慢,否則排 ...

感謝告知,這真是個好辦法可以一試,但還是會有顧慮。
因為斷線的地方是轉折 180 的地方共有三處也就是對折轉了三次,根本就是設計不良或是存心不良,只要有拆過就很可能會因曾拉平又對折而斷線,我搞這部分花了超過三小時因為知道她很脆弱所以都很小心,後來不敢再搞怕越弄越糟而放棄,如果先燙平後再對折回去可能會更糟。
或是燙平連接線後不再對折三次將排線用別種方式收納好排線這也能考慮。

我問對岸那邊有人賣全新的這塊螢幕,也有人賣二手整理過的,所謂的二手整理應該就是換過偏光膜與軟排線,但是因為賣的價錢與號稱全新的差異不大,所以也不考慮了。

這塊螢幕沒拆過前是沒有斷行的,已經很小心盡量不去拉扯到排線的情況下換好偏光膜,最後還是有受損,或許不是吃這行飯的手不夠巧經驗還不足,以後有碰到這類 X Y 圖形顯示液晶螢幕要特別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這真是個好辦法可以一試,但還是會有顧慮。
因為斷線的地方是轉折 180 的地方共有三處也就是對 ...

不知道軟排線的另一頭長得怎麼樣,
但是LCM這頭是用焊接的,
弄條硬碟排線來練焊功試試,
GOOD LUCKY !

但是,LCM會斷線應該還是導電橡膠的問題吧,
如果是軟排線的話,應該會顯示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軟排線的另一頭長得怎麼樣,
但是LCM這頭是用焊接的,
弄條硬碟排線來練焊功試試,

對不起先前沒拍軟排線的完整展示照片,可以看一樓第三張圖的右邊白色部分與其他圖。
軟排線沒像導電橡皮一樣能夠分離,所以看施工照片都是連接在 PCB 邊上,要很小心不好施工。

軟排線位於螢幕左邊其兩端都是用熱壓著密合,又比一般排線要薄又軟,他負責液晶板的橫向行連線,共有 128 條所以很細又很密其線的間距小於 0.3mm,應該無法用人工來補線。
現在是有斷 5 行,有用牙籤去做接觸碰觸所以確定是在對折轉 180 度之處有接觸不良。

導電橡皮位於螢幕上下兩端,螢幕分成上下兩半部各有 256 個接觸點,這部份簡單清潔乾淨就沒問題,所以目前螢幕沒有斷直的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這真是個好辦法可以一試,但還是會有顧慮。
因為斷線的地方是轉折 180 的地方共有三處也就是對 ...

如在轉折180的地方咁就要整條排線更換才可解決問題。
這設計真的是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在轉折180的地方咁就要整條排線更換才可解決問題。
這設計真的是缺陷! ...

沒錯,只要用久過後一有拆開過就會壞,這是許多日本產品的普遍特性。
所以要買就要買全新品不要買二手翻修貨,這個舊品就當換偏光膜的實驗品,如能接受就將就用。

网友D:
背面白色這片是反射片,並非是偏光膜,剛剛我問賣面板的老闆有無單色LCD的偏光膜及反射片,他說應該還有,有拿到的話再貼上來給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白色這片是反射片,並非是偏光膜,剛剛我問賣面板的老闆有無單色LCD的偏光膜及反射片,他說應該還有, ...

背面是銀色反射片已經有事先黏好偏光膜了,如果沒有帶偏光膜在液晶上也不能用,用上層偏光膜兩片疊合旋轉看看就知道了。

有的還有多一片擴散片這是白色噴砂狀,沒有背膠貼在銀色偏光膜的下方讓背光光源能夠更均勻的柔光片,這就沒有偏光效果。

對了,偏光太陽眼鏡也能拿來檢驗該塑膠膜是不是偏光膜,一樣旋轉 90 度後就知道。
同樣道理有平光眼鏡鏡片與偏光膜也能自製偏光太陽眼鏡,而有曲度的鏡片就無法貼平了。

如果是小尺寸的 LCM 就直接到沒屋頂買機車液晶用的,那種是事先裁好 10x10 公分,共有兩片或三片才一百出頭錢。
我的模組大於 10 公分只好買大片的來自己裁,拿到與用過後才知道我兩片都是買錯了。
上偏光膜買彩色用的不對,下銀色偏光膜的透光率太低背光的亮度因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