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IUHA 898A+ 可以代用的焊筆.

楼主(2014-12-13):
請教一下有買這台YIUHA 898A+的先進,知道可以代用的焊筆是哪一個型號嗎?還是有哪一個型號的焊筆

比較好改的,就我所知裡面多了一個磁簧開關休眠使用,找了很久的圖片都沒有有帶磁簧開關的YIUHA 898A+拆解圖,

這是網路上找來的接腳定義(不確定適不適用),拍賣上的專用焊筆貴到靠北......邊走,品質又差,

一隻賣三倍價,有先進可以提供一下可以代用替換焊筆的線索嗎?謝謝!!

网友A:
何不自己做一隻

你先把螺母栓開 看看發熱心是哪種的

纜線用6C 22AWG線就好  24是極限  以下我不建議  除非都是用在280度C 才勉強可用

那個接頭叫做 金屬接頭 航空接頭

如果是帶休眠的  那會是6P頭  不適5P

像我現有的恆溫烙鐵 Hando 898D 跟 YH-992D+  都是用A1321 發熱芯的   但是我的是6P的

你先上發熱芯的後面的圖      給我看一下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我有一支,等我下個星期再拆給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自己做一隻

你先把螺母栓開 看看發熱心是哪種的

版大,898A+的發熱芯是用1321,昨天把焊筆給拆了.

正面,Pin3(黑線)與磁簧開關及鋼環串連在一起,休眠裝置使用,
不想要休眠功能把磁簧開關拿掉直接短路即可,另外請教一下
要如何得知磁簧開關的規格呢?0.5A/1A??

背面.

側面.

目前看起來和Hakko 936.907 是一樣的只是多了磁簧開關,

電路板有些不同,用936的電路板應該是改的成功,不知版大以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支,等我下個星期再拆給大家看!

感謝您的熱心我已經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898A+的發熱芯是用1321,昨天把焊筆給拆了.

正面,Pin3(黑線)與磁簧開關及鋼環串連在一起,休眠裝置使 ...

疑原理好像是把傳感接地掉時進入休眠嗎???
所以應該是不接開關才是直接使用不會進休眠吧
看起來很特別的手柄
可能真的要用通用型的來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熱心我已經拆了...

恩跟我的一樣 用A1321就可以了

休眠的部分是 算脈衝的 單獨的接地或是空接  一樣會休眠  說明書上會寫怎麼調時間  還有取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