飼公狗一問

楼主(2014-12-13):
我假如每次進來都飼同一隻公狗,會不會把它撐死,其它的餓死?

网友:
如果你的IP每次不同,那應該沒什麼關係,如果都是同一個IP,就比較不建議了,還是分散為佳。

楼主:
那隻賊我飼太多了...........

网友:
若你先檢查Hinet連線/詳細資料/用戶端IP連線位址 如36,299,x,x
餵了公狗後離線,等約10秒後,再重新連線,再去檢查IP是否相同,若IP不相同,餵同一隻狗狗就沒有關係了.

网友:
小弟 都是點 首頁
以更換IP方式,連續餵那6隻狗狗
應該不會撐死吧

网友A:
作了一個機器人 每天隨機喂她10次
這樣喂算不算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了一個機器人 每天隨機喂她10次
這樣喂算不算數的?

1. 你準備另一台電腦,用hub連網.
2. 寫一個程式去檢查頁面的廣告,類似防毒軟體常駐,每一個小時餵狗一次,並把IP記下.
3. 下一小時離線再重撥上網,檢查現有IP與上一IP是否相同,若相同則離線再撥.
4. 若IP不相同則跑到2,若相同則跑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