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東東不知是電阻或電感~請大家協助它的規格

楼主(2014-12-13):
不知是電阻或電感~請大家告訴我~它的規格~謝謝

网友:
1. 一般電阻是四色,含精密度幾%.
2. 若有電錶,可以測量其阻值為多少?
3. 它是用在哪種電路裡,可以畫個含其附近零件簡單的圖.

网友:
你拍電路板的圖上來  大家會比較好辨認

网友:
若是電感阻值一定很小 (除非NG開路)

若是三色電阻  都是+-20%電阻

1K or 200 歐姆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p2/3-Band-Res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