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想利用多工器節省輸出腳

楼主(2014-12-13):
大家好
小弟在製作電路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使用ATMEGA328晶片去製作一個光照系統
但無奈於數位輸出腳位不足

目前有三個數位輸出port是控制LED的開關
若光照值不夠會依序開燈
  (i)光照不夠了●○○,亮一個燈
(ii)光照不夠了●●○,亮兩個燈
(iii)光照不夠了●●●,亮三個燈

目前的構想是利用一對三的多工器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空出一個輸出腳位
但是這樣會變成一次只亮一個燈
想請問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改善?

网友:
最好是補上線路圖以供參考.

网友:
你用二級體 串聯在繼電器驅動上就好

I> = 二極體
IO: X  = 輸入輸出阜
RY X  =  繼電器

IO: 1 I>  RY1

IO: 2 I>  RY1
        I>  RY2

IO: 3 I>  RY1
        I> RY2
        I> RY3

6個二極體

网友A:
動點頭腦設計一下,我以前有用(7408+二極體+電阻)做過。
00--->000
01--->001
10--->011
11--->111

网友:
可以用移位暫存器來節省輸出腳位,最常用的就是74HC595,建議將系統其他輸出腳一併考量,要不然只為省1~2隻腳划不來。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86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動點頭腦設計一下,我以前有用(7408+二極體+電阻)做過。
00--->000
01--->001

我居然忘記還有這個東西= =
謝謝提醒

网友:
大家都有 idea ~
那我也來個敗家的議建~
上一顆 ATTiny 去控制,把ATmega328p與 ATTiny 中間設計成 1 wire/ 2 wire 協定~

网友A:
電路板的繼電器沒用電晶體及二極體,省材料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的繼電器沒用電晶體及二極體,省材料嗎?

不只是這樣 PCB佈線 跟 元件配置也有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只是這樣 PCB佈線 跟 元件配置也有點.....

他接腳應該夠用吧,28pin的單晶。

楼主:
後來我是有用電晶體取代繼電器,因為也考慮到繼電器突波的問題
至於LAYOUT根源健配置的確是有待加強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我是有用電晶體取代繼電器,因為也考慮到繼電器突波的問題
至於LAYOUT根源健配置的確是有待加強阿... ...

圖上看來,有3條線進繼電器,為何接腳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