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電鑽要改變壓器供電,電池 B-720

楼主(2014-12-13):
有把古老的電鑽想改成變壓器供電,但是變壓器規格不知要用哪顆

電池型號B-720 DC7.2V

變壓器要使用幾V幾A?
7.2V  7.4V   8.4V
1A  2A

网友:
建議買線性變壓器
交流輸出約7.5~8v  5a(直流電壓約8.6v,空載電壓約10v)

交換式電源的話,買8.4v  3安培以上

電池可以提供較高的電流能力
改成變壓器的話,必須稍微提高電壓
並且電容要夠大,才能提供足夠的電流

楼主:
好的,了解
不過拍賣上好像沒賣這種規格呢,要上哪找?

网友A:
充電器 不在了嗎  還是電池 動一下就沒力了
http://www.meanwell.com.tw/webap ... h.aspx?prod=hrp-100
hrp-100可以完全滿足這種大小的手持電鑽
下面這個也可以
http://www.meanwell.com.tw/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sp-75

跟認識的電子行或是電機電子相關材料販售店問問看能不能幫防叫
或是直接打電話去問問看

補充內容 (2014-12-25 01:38 AM):
(更正12/25)  問問看能不能幫忙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器 不在了嗎  還是電池 動一下就沒力了
http://www.meanwell.com.tw/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 ...

不是的,充電器電池都在,電池也換過了
只是電池撐的不是很久,快沒電時就跑不動  然後又要等個幾小時讓他充電
是想說引個線出來能插電就用,動力也不會變
電池有需要再使用就好

网友B:
還是不要改外部電源供電比較好,電壓有差沒關係電流要充足。
電壓跟轉速有關係,電壓越高電流也會越高。

用線性電源,變壓器很大一顆,至少要有 10A 的電流容量。
用交換式電源,重量與體積較小,但此種電源很怕電感性負載,可能啟動無力或很易燒毀電源。
大電池與固定充電器,只能供應 12V 但體積與重量太大了。
換 AC 馬達,解決外部供電問題,但原來電池不能用。
原電池供電,不用多花錢,不用改裝,電池時間到了就會壞能用盡量用。

消耗電流建議自己量一量就知道,或是從電池容量與運轉時間來估算,空載與重載又會差很多。
我們在玩遙控模型的人遇到這種類型的馬達都會以至少 50A 的容量來設計,電池放電電流數與電子調速器的容量。
能選用 100A 以上的部品會更好,因為電源的內阻更低馬達會更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不要改外部電源供電比較好,電壓有差沒關係電流要充足。
電壓跟轉速有關係,電壓越高電流也會越高。

感謝你了,還是別改了
等電池掛了直接買支新的好了

楼主:
謝謝以上回應的人,我瞭解了

楼主:
找到一個變壓器12V 5A,但不知能不能上這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個變壓器12V 5A,但不知能不能上這馬達

我們也不知道,就等您試過再來告訴我們。

网友C:
你這支是600RPM電鑽/7.2V
每秒轉速10轉,當做起子轉速太快
你的主要用途要先說明白~

网友D:
裝2個這個串連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支是600RPM電鑽/7.2V
每秒轉速10轉,當做起子轉速太快
你的主要用途要先說明白~ ...

就只有鎖螺絲,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2個這個串連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9.YdWDaf&id=41766221058&ns=1&abbucket=1 ...

原本電池我有打開過有六顆類似26650電池,不是電池封起來看不到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電池我有打開過有六顆類似26650電池,不是電池封起來看不到型號

我把電池改為4顆18650四顆,馬力十足!

网友E:
能分享內部改裝情形嗎?我也有一隻想改看看..請問liuchinlang大..充電部份.如何處理?

网友B:
普通鋰電還是不要拿來當電動工具的電池,會很短命的,因為其內阻不夠低而無法大電流放電。
新一代的鋰鐵才比較適合大電流放電,目前大容量的鋰電無法大放電,能大放電的容量就不會高。
有標示能夠幾 C 放電的品種才有可能給電動工具用,沒有標示的就不要給電動工具用。
這個使用電池的道理跟電解電容特性種類的 ESR 是一樣的,不是只有容量這項規格。

网友:
只拿來當作起子機用!沒什麼問題!
因為鎖拆一顆螺絲都會有間隔時間!
如果用來鑽孔,不建議,因為快速放電電池會發燙,
導致電池損壞!因為親自試過!
ps:我用壞筆電電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分享內部改裝情形嗎?我也有一隻想改看看..請問liuchinlang大..充電部份.如何處理? ...

提機子拆開,正負極銲二條線出來,
四顆電池串接即可!
用電池盒也行,只要塞的進,怎麼DIY自己喜歡就好,
我是直接銲二顆一組,共二組塞入,
圖片後面綠點是我塞了一隻筆,
因為有空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鋰電還是不要拿來當電動工具的電池,會很短命的,因為其內阻不夠低而無法大電流放電。
新一代的鋰鐵才 ...

是的,會去多看相關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機子拆開,正負極銲二條線出來,
四顆電池串接即可!
用電池盒也行,只要塞的進,怎麼DIY自己喜歡就好 ...

感謝你的分享,不過你這能撐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提機子拆開,正負極銲二條線出來,
四顆電池串接即可!
用電池盒也行,只要塞的進,怎麼DIY自己喜歡就好 ...

原本是1.2v*6=7.2v.....  鋰電用2串2併應該比較適合~

您覺得馬力十足、應該是電壓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本是1.2v*6=7.2v.....  鋰電用2串2併應該比較適合~

您覺得馬力十足、應該是電壓太高了  ...

電鑽本身只有間接性使用,不會影響!
玩具就是要拿舊品來實驗!
壞了就算了!本想接吃110v改電壓,機動性不好,
才這樣改,用了沒什問題!
還是建議不要長時期連續運轉!
電池會發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