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鏡頭問題~~市面上真有1000條的攝影機嗎?

楼主(2014-12-14):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最近接下公司 CCTV 的業務,上級要求 清晰錄影 ,資料存檔要半年~~
要半年 AHD 架構別想了,算一算1台 16路 DVR 要40T以上的空間,況且去年我同事才採購 可取 960H 16路 9台~~
用720*480 畫質100 來錄,大概20T出頭就能解決,但問題來了~~
類比系統大家都知道, 模糊~~
我是想藉由更換攝影機,來提升錄影品質(畢竟去年只換DVR沒換鏡頭~~)
所以想買個1000條的攝影機來試看看,不知是否有用起來感覺不錯值得推薦的品牌或型號?感恩~~(700條也沒關係~~)

网友:
可取 960H  印象中只有到720左要~如果需要高階一點的攝影機價位不便宜 700條以上的攝影機 SONY的 個人覺得看起來還是普普 除非DVR的主機 解析度也要高 最好是能用HDMI輸出畫質會更加好 個人淺見

网友A:
關鍵字 車牌機 很多可達700條
挑一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鍵字 車牌機 很多可達700條
挑一個吧

好貴喔~~請問有室內用的嗎?

网友:
這台還不錯,HS-TVI829V(我是做工程的沒賣搜一下吧)不是很貴
主機還是要配合,1080P
要存到半年可不容昜喔!外接吧。陣列是比較俗。

网友:
看過AHD你就不會再想用類比了

但是AHD機種剛出來不久、低階機種功能上還是有些缺陷

AHD圖檔是很大沒錯、但是可以從錄影張數及位移偵測方著手

當然、16CH要能錄半年,磁碟陣列是一定要的!

建議你如果沒有預算限制應該直接從數位化著手(AHD或IP CAM都可以)

要原系統昇級就找個能配合借測的店家(數量多就很好喬)

監視係統還是眼見為憑、不要太相信那些廣告參數

況且每個人對( 清晰錄影 )的要求是不同的!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熱心回覆,小弟po一下目前我覺得最滿意的鏡頭~~
白天~~

晚上~~

型號~~

查一下是昇銳的攝影機,而且還支援 ahd dvr ,我打算再買個2隻試試看,不知還有其他人用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熱心回覆,小弟po一下目前我覺得最滿意的鏡頭~~
白天~~

應該說是AHD還附帶支持CVBS!

目前市面上一些SONY IMX238+NVP2431方案的攝影機

在AHD模式下確實有讓人驚豔的的表現

但是如果是CVBS輸出就和960H沒有太大差別了!

楼主:
小弟疑問? 若 ahd (720p) 16 路,全時錄影,資料保存要半年,儲存空間要怎麼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疑問? 若 ahd (720p) 16 路,全時錄影,資料保存要半年,儲存空間要怎麼做啊~~

找支援e-STAT 可外接磁碟陣列的機種

要省錢就用硬碟盒、錄滿了就換一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支援e-STAT 可外接磁碟陣列的機種

要省錢就用硬碟盒、錄滿了就換一棵  ...

ㄝ害~~小弟的 ahd 主機(可取16路) 720p 全時錄影,40天就用掉 15.6 T,平均10 天用4T,不知這樣算正常嗎?畫質100來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