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 TDA 7420a

楼主(2014-12-14):
現有一機板沒有聲音輸出

上網查了一下此零件好像與聲音輸出有關

故想買一顆回來換看看 但電子材料行好像都沒有賣

請問這該上哪買呢

長的像電晶體但是有八隻腳

小弟算是剛入門菜鳥 故想順便請叫此零件是??

感謝各位大哥指導~

网友:
拍張照片吧!您這型號有誤..

网友:
不是新人了  為什麼還會犯這種錯
不過是多小的事  都要附圖  以防止誤判
TDA 7420a 是屬於集成型功放晶體  講白一點就是將一台擴大機縮到一個晶體裡  只需要少數零件就可以達到聲頻信號放大的作用

网友:
會被移入痞酷會員的等級至少是運算放大器,這個等級卻仍然不遵守版規,你把這種帖子發在貼文練習區,我想你是為了規避貼在技術版區必須要貼照片,如果我把這篇移到技術版區,那這篇也是因為沒有照片違反版規而要移到回收區,所以就直接進回收區。
痞酷會員的等級我不會直接永久禁言請你打掉重練,七天之後禁言會自動解開,但是請你以後務必遵守版規,下次再有這種情形我就永久禁言了。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