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維CF-260返修台)(Wellon VP-380燒錄器)會陸續加入更多

楼主(2014-12-14):
商品數: 6
展開

迅維CF-260三溫區返修台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9000.00 元

Wellon VP-380燒錄器附多個燒錄座
展開

Wellon VP-380燒錄器附多個燒錄座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4000.00 元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展開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350.00 元

TES 1326S紅外線測溫槍
展開

TES 1326S紅外線測溫槍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600.00 元

T-8120 預熱爐
展開

T-8120 預熱爐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1800.00 元

風槍之侶 F-204 多功能風槍固定架 BGA拆裝 手機 主機板維修
展開

風槍之侶 F-204 多功能風槍固定架 BGA拆裝 手機 主機板維修

商品類型:
全新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350.00 元

迅維CF260三溫區返修台

迅維CF260三溫區返修台

网友A:
我想要這個: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這個: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請問D大要用郵寄或是宅配給你

网友B:
jamyeh65 大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有賣掉了嗎
如果沒賣掉賣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myeh65 大
多功能編程器板 (支援DDR1-3 SPI BIOS 單晶片 SPD LCD液晶 自動控制 )可解密晶片
有賣掉了嗎

賣掉了。

网友C:
喔喔~被您買走了
那請問一下此編程器可以解或是重編這顆IC嗎?
S3F9454BZ2-DK94
這是898D恆溫烙鐵的
我有一台好的
一台升溫飆速超快且一插電還沒開機表頭直接顯示待機
想重編看看但手上編程器都不支援這顆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喔~被您買走了
那請問一下此編程器可以解或是重編這顆IC嗎?
S3F9454BZ2-DK94

一、我對編程器不熟,只有做過一點點BIOS燒錄

二、這台買來是放著,還沒有空玩。。。。

我只是有空才玩的玩家,可能要其他從事電子的人才能回答你。。。。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喔喔~被您買走了
那請問一下此編程器可以解或是重編這顆IC嗎?
S3F9454BZ2-DK94

這個跟便宜的Willem EPROM Programmer 好像是差不多東西。

就自己查查看Willem 能不能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跟便宜的Willem EPROM Programmer 好像是差不多東西。

就自己查查看Willem 能不能燒吧。 ...

了解~
謝謝回覆

楼主:
我好一陣子沒碰這台也沒辦法為你答覆

楼主:
所有上架的物品都可以議價,因為個人健康因素無法再做比較精密的維修工作,決定出清一些維修工具 只要有誠意一切都好談

楼主:
各位同好打個廣告CF-260三溫區返修台出售 小弟因為生病原因無法再做精密維修工作,要出售返修台有誠意價格一切都好談,這台返修台使用不超過10次另外再送2馬力排煙機 30公尺伸縮排煙管 排煙罩 歡迎短訊詳談

有好的工具可以讓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讓想做維修的你或是已經在做維修的你能夠生意滾滾來

零配件都在還有原廠教學光碟

网友D:
tes 1326s 還在嗎?
是台灣泰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好打個廣告CF-260三溫區返修台出售 小弟因為生病原因無法再做精密維修工作,要出售返修台有誠意價格 ...

很想買..今年預算以花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s 1326s 還在嗎?
是台灣泰仕的?

是台灣泰仕 不過以賣出謝謝

网友E:
請問:風槍之侶 F-204賣出去了嗎?如果還沒有,那請教一下,螺絲起子遺失了,此起子是否可以用普通的起子就可以?含運共多少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灣泰仕 不過以賣出謝謝

有 熱風槍嗎?

网友:
那台返修台好想要喔,想買來學但又沒地方放,不然一樣在彰化縣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風槍之侶 F-204賣出去了嗎?如果還沒有,那請教一下,螺絲起子遺失了,此起子是否可以用普通的起子就 ...

還沒賣出喔 螺絲起子就一般的十字起子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一台高越852+ 不過因為我還有
熱風槍吹嘴 BGA 40mmX40mm*1、BGA 36mmX36mm*1、記憶體吹嘴18mm*1
PLCC32專用吹嘴*1 內徑9.5mm*1、7.5mm*1、6.5mm*1、4.5mm*1、3.5mm*1
跟一些烙鐵頭要的話要一整組買

一組賣1650含運

高越852+

高越852+

吹嘴

吹嘴

烙鐵頭

烙鐵頭

网友E:
風槍之侶 F-204含運共多少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高越852+ 不過因為我還有
熱風槍吹嘴 BGA 40mmX40mm*1、BGA 36mmX36mm*1、記憶體吹嘴18mm*1
PLCC ...

我要買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風槍之侶 F-204含運共多少費用??

短訊回覆你

楼主:
發給你短訊囉

楼主:
高越852+已經賣出

楼主:
迅維CF-260三溫區返修台 已賣出

楼主(2015-01-13):
T-8120預熱爐已經賣出

楼主:
風槍之侶 F-204 已經賣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同好打個廣告CF-260三溫區返修台出售 小弟因為生病原因無法再做精密維修工作,要出售返修台有誠意價格 ...

請問 CF-260三溫區返修台 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CF-260三溫區返修台 還在嗎?

迅維CF-260三溫區返修台 已賣出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