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LCD] 715G4382-P03-000-003S 通報勘誤

楼主(2014-12-14):
715G4382-P03-000-003S電源板,內含INVERTER點燈高壓,通稱PI板

裝用於:
弘映 Esonic HD-3211、HD-3213、HD-3215,
聲寶 SAMPO LM-32V6R、LM-32V8T,
奇美 CHIMEI TL-32SR500T,
優派 Viewsonic VT3252

電視看一半聽見爆炸聲

多是PI板 TNY277炸掉

聲寶LM-32V6R技術通報 ,三太子執行後發現,標示紅線的地方有疑點?
以下為執行及修改內容訂正

元件面主要是更換TNY277 5VSB IC,T902(輔助變壓器初級)及兩顆ZENER是確認有無短路

貼片面四顆電阻需更換卡武擋,Q902是確認晶體有無短路(絲印3GW PNP)
R971/R972/R973 電阻由 1M 變更為 510K
R919 電阻由 300K 變更為 430K

T902板上並無標示A B兩腳,該兩腳阻抗應接近3.0歐為正常

IC901裝用,TNY277~280皆可

CN902 10PIN 標示S/B,其實它是PWON腳位
PIN-11、PIN-13 標示5V,才是5VSB待機電壓

單獨將電源板插電,Cvin 160VDC、TNY280 PIN-1 EN 約1.03V 、 PIN-2 BP 約6.33V

請確認 CN902 PIN-11、PIN-13 有5VSB

裝機
CN902 PIN-11 (S/B PWON),待機0V,開機 3.3V

希望也能聽見哩在叫~
請添香油說~

网友A:
最後一張圖的字幕配得真好

网友:
好詳細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的字幕配得真好

呵呵! 電視看一半聽見爆炸聲 的圖片,也有配合劇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電視看一半聽見爆炸聲 的圖片,也有配合劇情~

其實那張我也懷疑很久了,但是覺得應該不可能才對

最後我說服自己.... 一切都是幻覺啦

网友(2015-06-28):
剛好用到 感謝~ 電容 電阻 IC 都更新 應該可以再看一陣子~謝謝

网友:
三太子
我目前也是這塊板子
A B兩腳,該兩腳近3.0歐
Cvin 160VDC、TNY280 PIN-1 EN 約1.03V 、 PIN-2 BP 約6.33V
CN902 PIN-11、PIN-13 有5VSB
CN902 PIN-11 (S/B PWON),待機0V,開機 3.3V

但為什麼開機亮綠燈 12V 24V 都沒有出來
目前無聲無影無背光

TNY277 有換過了 板子電容也都換過  k4086(2顆都換過)
問題依舊

网友:
感謝三太子大用心,受用不盡,謝謝啦!